[技术讨论] KEIL MDK 提示“no browse info for symbol in this context”

楼主(2021-05-17):
直接用KEIL MDK 5.33 打开官方提供的工程例子,随便一个例子,工程配置里面选择HC32F005,发现可以正常编译,程序也可以下载到开发板上,正常运行,但却查看不了  变量或者 函数的 定义,提示“no browse info for symbol in  this context”,感觉是不是缺什么文件,还是哪里没配置好,

网友A:
编译条件没有选中产生LST和MAP文件。

楼主:
里面的设置我改成这样,但错误还是依旧

楼主:
用的例程是官方那个,没有任何改动,那个  “FlashHC32F005_32K.FLM”  也拷到KEIL的  flash文件夹了,

楼主:
查看官方教程,里面需要操作的只要把这个 FLM文件拷过去,不需要其它的配置啊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这个工程在一个中文目录下面,我换个位置重新编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