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Nu-Link 无法对MS51FB9AE自动烧写

楼主(2021-05-17):
使用官方正版的 Nu-Link ,HEX文件是 N76E003AT20用的,兼容MS51FB9AE使用, 芯片N76E003AT20时,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上设定了自动烧写功能,可以用Nu-Link插拨自动烧写,换成芯片MS51FB9AE设定了自动烧写,但Nu-Link无法自动烧写,要手动需要按一下按钮烧写一次,请问是哪里问题?

网友A:
这个有点奇怪,我回去看下我的。

网友B:
买个这个型号的开发板,上面有烧录器

网友C:
ONLINE,ICP 用BATCH MODE是插拨自动烧写
OFFLINE是要按烧录按键,才可以作烧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NLINE,ICP 用BATCH MODE是插拨自动烧写
OFFLINE是要按烧录按键,才可以作烧写

我觉得这个才是主要的问题,很可能楼主的Nu-Link不支持自动烧写的。

楼主:
问了官方技术支持,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更新到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芯片刚出不久,要升级固件和软件。

网友F:
如果芯片禁用了ICE引脚,那么在使脱机OFFLINE下载,是不是仍然可以自动解锁?

我通过实验,发现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ONLINE,ICP 用BATCH MODE是插拨自动烧写
OFFLINE是要按烧录按键,才可以作烧写

如果芯片禁用了ICE引脚,那么在使脱机OFFLINE下载,是不是仍然可以自动解锁?

我通过实验,发现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禁用不禁用的无所谓,那上电时候都是默认的状态。

网友G(2021-06-16):
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了官方技术支持,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更新到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原来是和软件有关,我以为本身就是支持这样的呢

网友I:
新产品,需要升级一下软件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