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驱动电路各个参数应该如何选型

楼主(2021-05-17):
请问此驱动电路各个参数应该如何选型,比如:电阻R55,电容C43,C44等等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指点

网友A:
和信号频率幅度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信号频率幅度相关

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搜索倍压整流。

请帮忙解释详细点,谢谢

网友C:
这个电路说实话比较危险,不小心会很容易烧掉MOS的。    看样子楼主不怎么了解MOS的驱动,再详细的东西,需要先问问楼主的目的是什么?图是楼主自己画的?输入是 脉冲,输出要延迟关断?负载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说实话比较危险,不小心会很容易烧掉MOS的。    看样子楼主不怎么了解MOS的驱动,再详细的东西,需 ...

这个电路驱动电磁阀电路,同时这种电路在家电是非常常见电路,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驱动电磁阀电路,同时这种电路在家电是非常常见电路,谢谢

你说是 常见电路,感觉问题:
   1、两个电容 容量比 分配倒置了,当输入正脉冲时,电容量大的 分压低,给MOS的的电压不到输入的十分之一, 输入正脉冲电压超过了 20V ? 20V正脉冲,MOS也无法完全导通,SOT-23 的封装会如何不好说。
   2、即使没有 1 的问题,右侧电容的正电压只能靠 R21、R22 泄放,输入关断后 MOS会关断比较慢,电磁阀如果电流比较大,也大概率会烧掉 MOS。

另外,这个电路阻容比较多,不大符合 家电 低成本/可靠的 路线。

网友C:
如果电磁阀要延迟关断,最好不要用 RC 直接驱动 MOS 来做。  **用这个电路,改改参数可能可以用,但 MOS 的 Vgss 参数离散影响会比较严重,可能需要生产前筛选,老板会恨不得踢死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是 常见电路,感觉问题:
   1、两个电容 容量比 分配倒置了,当输入正脉冲时,电容量大的 分压低, ...

请帮忙说详细点,计算如何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