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4 等 E8051 单片机的 SPI 烧写算法能否公开?

楼主(2021-05-17):
如题。我想自己做一个 E8051 单片机的 SPI 串口烧写器,用来测试自己开发的 bootloader,以及救援程序烧错的芯片。

网友A:
您需要做自己的bootloader,可以采用IAP的升级方式,协议由您自己定义。芯片自带的boot不会被擦除,当您烧错程序时,可以使用沁恒的ISP工具重新烧录即可(ISP下载地址:http://www.wch.cn/downloads/WCHISPTool_Setup_exe.html

网友B:
IAP的协议最好是自己制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需要做自己的bootloader,可以采用IAP的升级方式,协议由您自己定义。芯片自带的boot不会被擦除,当您烧 ...

我的意思就是我想要擦掉原装的 bootloader 改成我自己的 bootloader。

这个改不了的

网友C:
直接使用IAP就可以了。为什么用SPI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使用IAP就可以了。为什么用SPI呢?

自由度不同,安全性也不同,而且可用容量也少很多。原厂BootLoader本身佳霸占了宣传的容量,自己的BootLoader还不能再原厂的BootLoader地址覆盖,又要浪费ROM。不喜欢这种无法替换原厂bootloader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