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N9H30F61IEC+GM7150 有尝回答

楼主(2021-05-17):
N9H30F61IEC+GM7150 硬件已经做好, 软件始终没调通采用CCIR656格式,始终没接收到任何数据,iic 通信正常,示波器测试 plck  dat 均正常输出 ,大神们望指点下, 代码如下

    pCAP->EnableInt(eCAP_VINTF);
    //Frame End interrupt
    pCAP->InstallCallback(eCAP_VINTF, (PFN_CAP_CALLBACK)CAP_InterruptHandler,&pfnOldCallback);
    //Configure packet frame buffer to use CAP_PKTBA0 register.
    pCAP->SetPacketFrameBufferControl(0);
    //Set data format and order
  pCAP->SetDataFormatAndOrder(eCAP_IN_VYUY,eCAP_IN_YUV422,eCAP_OUT_RGB565);

    //Set cropping window start address
    pCAP->SetCropWinStartAddr(0,0);
    //standard CCIR656 mode
        pCAP->SetStandardCCIR656(TRUE);
    //Set sensor polarity
    pCAP->SetSensorPolarity(FALSE,FALSE,TRUE);
    //Set Cropping window size
    pCAP->SetCropWinSize(OPT_PACKET_HEIGHT,OPT_PACKET_WIDTH);

    //Set Packet/ Planar Stride.
    pCAP->SetStride(OPT_PACKET_STRIDE, OPT_PLANAR_STRIDE);
    //Packet buffer address.
    pCAP->SetBaseStartAddress(eCAP_PACKET,(E_CAP_BUFFER)0,(UINT32)pu8PlanarFrameBuffer);

    //Planar buffer Y addrress
    pCAP->SetBaseStartAddress(eCAP_PLANAR,(E_CAP_BUFFER)0,(UINT32)u8PlanarFrameBuffer);

    //Planar buffer U addrress
    pCAP->SetBaseStartAddress(eCAP_PLANAR,(E_CAP_BUFFER)1,(UINT32)u8PlanarFrameBuffer+OPT_PLANAR_WIDTH*OPT_PLANAR_HEIGHT);

    //Planar buffer V addrress
    pCAP->SetBaseStartAddress(eCAP_PLANAR,(E_CAP_BUFFER)2,(UINT32)u8PlanarFrameBuffer+OPT_PLANAR_WIDTH*OPT_PLANAR_HEIGHT+OPT_PLANAR_WIDTH*OPT_PLANAR_HEIGHT/2);

    //Planar YUV422/420/macro
    pCAP->SetPlanarFormat(eCAP_PLANAR_YUV422);
   //Enable Packet/Planar pipe
    pCAP->SetPipeEnable(TRUE,eCAP_BOTH_PIPE_ENABLE);
    sysSetLocalInterrupt(ENABLE_IRQ);

网友A:
请贴出 CAP 相关周围的电路图, GM7150 datasheet, 这样别人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贴出 CAP 相关周围的电路图, GM7150 datasheet, 这样别人才能帮到你。

这个是标准的数字接口 没得什么好展示的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