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多级菜单

楼主(2021-05-17):
怎么用汇编编写LCD160多级菜单啊,没头绪,求大神指点啊

tyw
根据键值用jmp指令跳转到需要的地址来显示

网友A:
这个不好帮你,关键是你要把汇编玩熟悉,如果是对代码流程不清楚,倒是可以参考C代码的例子。

网友B:

前期你得会汇编才行呀。多级菜单显示其实跟显示单个界面差不多的,清屏在显示。如果有多余内存空间可以进行一些重要显示部分进行缓存,刷屏的时候会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期你得会汇编才行呀。多级菜单显示其实跟显示单个界面差不多的,清屏在显示。如果有多余内存空间可以进行 ...

我会汇编的,编过一些程序,只写过简单的LCD显示两端字符,不太理解光标的移动和字符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