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MF04P6进行读保护设置

楼主(2021-05-18):
这几天对芯片进行测试
对 HK32F030MF04P6进行读保护设置和重新编程

进行读保护设置可以,如何对配置字重新刷写,另饼片可以重新编程操作,搞不懂。
急盼指导

楼主:
使用官方的HK Config,刷程序这步是可以的。

楼主:
一直提示:
请先切换到[Option Bytes]页面, 点击【擦除】按钮解除目标器件读保护!

楼主:
OPT区域擦除成功.
FLASH_OBR值: 0xFFFFFFFB
请先切换到[Option Bytes]页面, 点击【擦除】按钮解除目标器件读保护!

网友A:
是不是有的区域写保护,无法进行擦除?

楼主:
现在是如何清除这些保护,重新烧写程序,HK Config提示很简单,请先切换到[Option Bytes]页面, 点击【擦除】按钮解除目标器件读保护!
但怎样都不行。

楼主:
按擦写,也是成功的,但就是不能重新编定新程序

楼主:
重擦程序时提示如下:
OPT区域擦除成功.
HK32F030MF4P6(optbytes)连接成功.
OPT区域擦除成功.
FLASH_OBR值: 0xFFFFFFFB
请先切换到[Option Bytes]页面, 点击【擦除】按钮解除目标器件读保护!

楼主:
找到了以前的和同样一个问题,但是也是没有答案,
如下:
HK32F030MF4P6的Option Bytes的设置方法,我只想设置成芯片的读保护,我开始把"读保护:LEVEL=1",然后进行"编辑当前页",写入芯片.这样是成功的进行写保护了,现在我要知道,芯片写保护了,怎么能解除保护,清除芯片的程序,重新写入新的程序.

***求答案,要不就不能进行生产了,急!***

网友B:
可以说一下过程吗?

网友C:
先点擦除,然后再点写入 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点擦除,然后再点写入 0,就可以了。

怎么试,都不行,已经换用其它芯片,无语

网友A:
用jlink直接刷固件是否可以呢?

网友D:
用官方的配置文件刷新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E:
之前也碰到这个问题,弄来弄去都不行,最后用Jlink硬件V8(V7 V9 测试都不行),软件V6.1,用航顺自己的烧录软件,先读取option bytes,然后擦除,然后选择LEVEL 0,写入,就好了。注意芯片要选对,如果没选对写入后,必须选对后重新写入LEVEL 0 ,其中可能有些步骤可以省略。好像用jlink自带的软件,选择ST的同型号芯片,解锁好像也可以,选航顺自己的芯片型号没有解锁选项。

网友F(2021-06-21):
我充分测试过这个hk32f030mf4p6 ,用原厂的hkconfig读保护设置为1,最多擦除2次。就不能擦除了,也就是无法再改写里边的程序
最多改2次!!!!!2次!!!!!!慎用读保护!!!!!确保程序没问题再保护,给你改错的机会不多!!======续 测试 =======
但用jlink加入flash opt,可以成功擦除。再用原厂的hkconfig就可以了。说明原厂的hkconfig有严重的bug.版本号为1.0.22.0

网友G:
一般都不弄这个,作用不大,还给自己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