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其他] 【每日话题】智能汽车有必要开发一个功能“大叫刹车”...

楼主(2021-05-18):
#每日话题#
生活中太多的男性驾驶员在驾驶的过程中,遇到危险不是踩刹车
而是大叫“wocao”,随着现在车内语音越来越成熟
有没有可能开发一种“大叫刹车”的功能?
让车辆检测到大叫就自动刹车!
目前我们发生车祸大多数为疲劳驾驶、行车不规范、车内吵架
我们口中所说的“女司机”相信大家也是了解不少的
遇到一些什么就开始《大叫》《闭眼》
这是一些人的本能,在感到害怕的时候会本能的做出一些举动

目前自动驾驶还没有普遍的使用中
那么几觉得这个功能有没有必要开发呢?是不是会给行使中带来一些便利呢?

所有参与半话题用户均可得到10家园币打赏~
小管家将挑选有独到见解用户进行打赏5元哦!

这样搞有可能会更加危险
想法不错,不过这样应该很危险吧 毕竟如果有了这个功能 就不能吵架了
好好话题

网友A:
语音交互功能或许会有 可以试试  比如说:“你好 XXX ,请刹车”

网友B:
只要系统不出问题,几乎没有延迟,语音控制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语音交互功能或许会有 可以试试  比如说:“你好 XXX ,请刹车”

出来的实际效果:你好x.啊!!!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出来的实际效果:你好x.啊!!!嘭!!!

哈哈 不能吧 汽车厂家可不会出骂人的系统交互软件

网友C:
单纯的语音捕捉啥车肯定是不靠谱的,一定要有辅助设备,比如摄像头捕捉面部表情或者采集瞳孔数据,甄别到表情恐惧,两者结合才能啥车,不然哪天在车里震惊一下车子刹住了,那不是很危险吗?最好是尖叫就锁死油门,即使误判影响也不大,总比踩错了好

网友D:
这喊一声估计早就出现事故了吧,刹车反向能量回收

网友E:
  我觉得这个打搅刹车或者类似的声音刹车没什么必要,因为如果有时间叫刹车,脚刹车还靠谱一些,或者有人说已经慌乱的情况下已经控制不住脚了,那我也想说慌乱的情况下声音可能也控制不住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开发一个类似的功能,通过检测用户的状态来检测是否开车,毕竟人工智能比较靠谱,通过检测用户的状态比如疲劳,惊恐或者类似的来判断是否刹车或者停车等等。

网友F:
声音提醒当然可以更醒目,但是需要考虑声音的延时,以及动作的操作时差,会不会存在起到的作用没有那么大。还是不要太依赖某种便利。

网友G:
我艹,悠着点,后面的**开慢点,顶屁股你全责

网友H:
这个声控可以有,毕竟这反应是最快的

网友I:
哈哈,这个功能开发出来了我去考驾*

网友J:
目前来看。声音控制的延迟还是远高于直接脚刹的延迟。脑机接口会更快更方便些。

网友K:
如果副驾驶座上的人喊刹车,驾驶员脚踩油门该咋办?

网友:
那就悲剧了,动不动就刹车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如果副驾驶座上的人喊刹车,驾驶员脚踩油门该咋办?

刹车是爷

网友L:
我想的是,应该加这个功能:急速踩油门到底=急速刹车,这样能避免油门当刹车事故。

网友M:
人工智能恐怕只能这样辅助选项!没有人为控制,一切免谈!

网友N:
有利必有弊,就连自动、智能也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安全性、可靠性哪来百分百的保障?

网友O:
有人吓得说不出来话,发不出来声怎么办

网友P:
有些东西还是越简单越可靠的

网友Q:
我觉得他只要能识别一种非常急迫的语气  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因为毕竟方言种类很多

网友R:
自动驾驶功能完全取决在软件编程+硬件开发,,,,,,,,,,,,,,,,,,,,随时随地可以变成变形金刚

网友S:
很有必要。

网友T:
开车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网友U:
想法不错,但是我普通话不标准,怎么办?

网友V:
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W:
什么叫说时迟,那时快?!等你叫出来,语音识别到,再动作,基本Game Over了!
再牛X的刹车系统也不可能百公里2米就刹停~

网友X:
个人觉得没必要,如果一个人能理智镇定的说出紧急刹车,那么他大概也会踩刹车了。开发语音刹车,不如多研究研究AEB吧:AEB系统采用雷达测出与前车或者障碍物的距离,然后利用数据分析模块将测出的距离与警报距离、安全距离进行比较,小于警报距离时就进行警报提示,而小于安全距离时即使在驾驶员没有来得及踩制动踏板的情况下,AEB系统也会启动,使汽车自动制动,从而为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网友Y:
所谓“大叫刹车”,不还是人工驾驶,完成的是“人”的操作意图,还得劳心费神。

网友Z:
声控刹车技术!这个技术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有些司机过于敏感,尤其是新手司机,一遇点小事就会大声尖叫,刹车,刹车,这就出现了前车开的好好的,突然一声狮子吼,直接刹停在原地,后车但凡跟的紧点,直接就是追尾。

网友AA:
声控还是比较慢的,还不如在座椅靠背那装个读脑电波来的快,分析情绪惊恐,直接刹车。

网友AB:
用检测声音的尖叫分贝和频率,配合雷达检测外围环境,可以主动刹车!

网友AC:
引用 网友X:
个人觉得没必要,如果一个人能理智镇定的说出紧急刹车,那么他大概也会踩刹车了。开发语音刹车,不如多研究 ...

是的  这样反而更好一些

网友AD:
会不会误触发?比如音响里的语音、手机里的语音也被认为是司机的“WOcao”

网友AE:
短时间内怕是开发不出来,技术难度大

网友AF:
说“刹车”可不可以

网友AG:
不不,万万不可,一个技术的可行性,尤其是涉及人身安全的功能,一定要考虑周全!
当然一个好的技术,首先要确保安全第一!举个例子!
语音控制可以开发,触发刹车的机制是,当雷达或者感应器告知周边无障碍时,并且车速时快时慢,可语音提醒用户靠边停车,当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最多触发防护,降低车速,语音提示停车,万不可急刹车!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开启关断该功能,比如跑长途,或者市内游

网友AH:
保留像急停开关的机械刹车,万一软件死机,电气失灵了,还可以靠机械哦

网友AI:
理论上进行驾驶员的生理指标监测,   利用大数据训练模型是可以检测判断  驾驶员 进入异常紧张状态 需要班助进行刹车

网友AJ:
大叫刹车,脑洞挺大,在紧急情况下的确不错。但考虑到实际请款的复杂,有可能识别受干扰或则无识别。这需要精确的语音识别,在设备到大叫刹车后,行车系统强势快速检测周围环境并执行动作。还最后说一句,还是物理刹车按键更加可靠一些!!!

网友AK:
有人喜欢听歌,还很大声那种,大叫刹车是不想让这类人开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