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求助...SAMA5D2 引导文件BOOT.BIN

楼主(2021-05-18):
        因为项目涉及TFT驱动,尝试用SAMA5D2平台在RTOS环境下做开发测试。测试评估板为SAMA5D27 SOM1其内置DDR2,具备后期根据需要自行设计核心板的可行性。近期调试仿真采用的是由SD卡预装BOOT.BIN,在IAR环境下做DEBUG,借助于Harmony3,开发模式跟MCU差不多,开发过程也很舒服。        现在用的是官方例程自带的BOOT.BIN为SD卡引导用户程序。假如后期产品定型,则需要改由QSPI引导。如何自行修改编译BOOT文件,如何烧录BOOT文件和用户文件到QSPI存储区,现在是没有一点头绪,前提是需要在MplabX环境下进行此项工作,合理避开Linux开发环境。

        这是MplabX打开BOOT例程后的配置界面,理论上BOOT参数都可以按需配置。比如我现在测试用的是SAMA5D27-G1,产品定型后如果觉得128MB内存太大不需要,也可修改为64MB的型号或直接选225(16MB)。官方文档也是说可以的。
        我尝试在MplabX V5.35环境下BUILD此工程,系统报错,之后又下载了另一at91bootstrap(见附件),仍然是无法生成我想象的BIN文件。
        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些MPU特有的BOOT过程疏理通顺,实现从MCU到MPU的入门。主体顺利,小麻烦不断。

网友A:
这个**确实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这个视频,虽然是SAM9x60的,但和SAMA5D2基本类似,视频里对Bootstrap的修改编译还是在Linux下面做的。没试过在Windows下面修改Bootstrap。不过你这个编译过程应该也没错,估计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基本流程就是编译bootstrap,然后用SAMBA烧录BOOT + APP(SAMBA在Windows或Linux都可以运行)到QSPI。
用SAMBA的时候最好注意一下,SAMA5的Boot Configuration Word千万别写错了,fuses只能写一次的。
建议17. Standard Boot Strategies先熟读一下,了解一下启动流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54y197rU?from=search&seid=99529797422788428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这个视频,虽然是SAM9x60的,但和SAMA5D2基本类似,视频里对Bootstrap的修改编译还是在Linux下面 ...

受教了。主体流程就是这两步。先编译再烧录。卡壳也是卡在这两步。SAM-BA现在也是命令行操作,有点云里雾里。
既然是内置DDR,可以定位于高档MCU的MPU,微芯为什么不写个结合MplabX的完整的编译下载的应用笔记呢?这样的话,估计半小时就能把问题解决了。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有些时候会耽搁好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