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进行SPI通信时,片选信号被拉高

楼主(2021-05-18):
我使用STM32F103进行一项SPI通信实验,用示波器发现片选信号在通信中途会被拉高,而且总是剩余8byte数据时被拉高,如下图所示(其中绿色是片选信号,粉色是时钟信号):

上图中我发送3个字节,只有两个字节的片选信号正常。我尝试发送多个字节,也总是在最后一个字节前片选信号被拉高。希望知道解决方法的大神帮助一下。

下面是我的代码:

int main(void)

{

        SPI_DAC_Init();

        DAC_SetVValue(2.8);

        while(1);

}

void SPI_DAC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SPI时钟 */

  SPI_DAC_APBxClock_FUN ( SPI_DAC_CLK, ENABLE );

        /* 使能SPI引脚相关的时钟 */

        SPI_DAC_CS_APBxClock_FUN ( SPI_DAC_CS_CLK|SPI_DAC_SCK_CLK|SPI_DAC_MOSI_PIN, ENABLE );

  /* 配置SPI的 CS引脚,普通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DAC_C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PI_DAC_C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SPI的 SCK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DAC_SC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PI_DAC_SCK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SPI的 MOSI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DAC_MOSI_PIN;

  GPIO_Init(SPI_DAC_MOS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停止信号 : CS引脚高电平*/

  SPI_DAC_CS_HIGH();

  /* SPI 模式配置 */

  // FLASH芯片 支持SPI模式0及模式3,据此设置CPOL CPHA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_DAC ,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 SPI  */

  SPI_Cmd(SPI_DAC , ENABLE);

}

void SPI_DAC_Write(uint8_t *Data)

{

        uint8_t i=0;

        SPI_DAC_CS_LOW();

  /* 写入数据*/

    /* 发送当前要写入的字节数据 */

        for(;i<3;i++)

        {

                SPI_DAC_SendByte(*Data);

                Data++;

        }

        SPI_DAC_CS_HIGH();

}

void SPI_DAC_SendByte(u8 byt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_DAC ,SPI_I2S_FLAG_BSY) == SET)

        {}

  /* 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TXE事件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_DAC ,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写入数据寄存器,把要写入的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 */

  SPI_I2S_SendData(SPI_DAC , byte);

}

void DAC_SetVValue(float VValue)

{

        uint8_t Value[]={0,0,0};

        VValueSet16Bits = VValue/5.0*65536;

        Value[0] = DAC_NORMAL_OPERATION;

        Value[1] = VValueSet16Bits / 0x100;

        Value[2] = VValueSet16Bits % 0x100;

        SPI_DAC_Write(Value);

}

如果对变量的定义有疑问,请留言给我,我会第一时间回复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看你的CS脚用的是通用GPIO,它变高变低不是你程序决定的吗?
你看看代码啥时变化的。

网友B:
CS我从来都说用软件直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