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的RTC能实现断电继续计时嘛?

楼主(2021-05-18):
看了半天手册,感觉STM32好像没有此功能,版主能给解释下吗?没有此功能,那RTC的大多数应用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A:
RTC确实无法直接支持掉电运行,不过有办法解决,可以开启BOD掉电检测中断,断电后,系统电压低于BOD电压时就会进入中断

网友B:
需要加备份电源才行!

网友C:
STM32 芯片有些有VBAT引脚,有些没有。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D:
VBAT脚接电池,RTC时钟源选择外部LSE,这样VDD/VDDA掉电,RTC也能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