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84的RA5口功能是否能REMAP

楼主(2021-05-18):
没搞过PIC的单片机 请问下可否将比较捕获功能REMAP到RA5 口上

网友A:
如果这个芯片支持pps, 就可以remap过去.
不过看料号684,似乎比较老,不一定支持pps功能..
在比较老的料号里面CCP模块通常是固定的几个引脚.
看一下手册就都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芯片支持pps, 就可以remap过去.
不过看料号684,似乎比较老,不一定支持pps功能..
在比较老的料号里 ...

pinout description 中没有像其他的品牌那样的介绍  ,应该是没有的  这款芯片时间是有点久的 。
十年前的有问题的产品拿来维修  没有原始文件 挺费劲的。

网友B:
很老的型号,没有PPS的

网友C:
固定在RC5脚上。

网友D:
remap只有PPS可以做,684没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map只有PPS可以做,684没这个功能

好的  产品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产品的问题也解决了

可以加QQ251566208,可以直接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