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403A-定时器触发双ADC-同步规则模式,跑不通

楼主(2021-05-18):
#include "dual_adc_test.h"
#include "at32f4x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t32_board.h"

/************************************************
ALIENTEK 战舰AT32F403开发板实验
ADC 实验(ADC1/2/3同时使用)
说明1:ADC1和ADC2采用同步规则模式,
说明2:ADC配置为扫描模式、非连续转换、软触发、右对齐、使用DMA模式、通道采样时间1.5个周期
说明3:ADC1规则组定义两个通道(通道0、通道2),ADC2定义两个通道(通道1、通道3)
说明4:ADC1通过DMA1的通道1传输数据,ADC2利用双ADC由ADC1的DMA1的通道1传输数据,
说明5:所有ADC转换数据均在DMA1传输完成中断内进行打印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define ADC3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3C4C)
#define dual_adc_ADC_size     10

#define M 128
#define N 8
uint16_t   value[N][M];
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1;
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2;

ADC_InitType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 DMA_InitStructure;
TMR_TimerBaseInitType TMR_TimerBaseInitStructure;
TMR_OCInitType TMR_OCInitStructure;

__IO uint32_t dual_adc_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dual_adc_ADC_size];

void dual_adc_RCC_Configuration(void)
{
        /* ADCCLK = PCLK2/6 =120/6=20M */
        RCC_ADCCLKConfig(RCC_APB2CLK_Div6);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DC2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void dual_adc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0, PA1 PA2, PA3
        as analog input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0|GPIO_Pins_1 | GPIO_Pins_2 | GPIO_Pins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ANALO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ual_adc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dual_adc_DMA_Configuration(void)
{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Reset(DMA1_Channel1);
        DMA_DefaultInitParaConfig(&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dual_adc_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pa0 pa2 两个通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Width   = DMA_PERIPHERALDATAWIDTH_WORD;//一定要word,因为RM手册有说ADC2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Width       = DMA_MEMORYDATAWIDTH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TOM                  = DMA_MEMTOME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NT_TC, ENABLE);//实际应用不加DMA中断,这里只做打印测试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hannelEnable(DMA1_Channel1, ENABLE);
}
void dual_adc_Config_Configuration(void)
{
    //ADC_Reset(ADC1);
    //ADC_Reset(ADC2);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      = ADC_ExternalTrig_TMR1_CC3;//TIM1-CC3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umOfChannel      = 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1_5);    //PA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1_5);    //PA2
    ADC_ExternalTrigConvCtrl(ADC1, ENABLE);

        /* ADC2 configuration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      = ADC_ExternalTrig_TMR1_CC3;//TIM1-CC3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umOfChannel      = 2;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 ADC2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1_5);//PA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3, 2, ADC_SampleTime_1_5);//PA3
        ADC_ExternalTrigConvCtrl(ADC2, ENABLE);

    ADC_DMACtrl(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trl(ADC1, ENABLE);

        /* Enable ADC2 */
        ADC_Ctrl(ADC2, ENABLE);//根据移植手册,需要把这句话放校准前面,不然程序会卡在CAL异常,实测必须放前面

        //ADC_Ctrl(ADC1, ENABLE);
        ADC_Rs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Ctrl(ADC2, ENABLE);
        ADC_Rs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定时器1-cc3的设置触发
void dual_adc_tim_init(void)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MR_TimeBaseStructInit(&TMR_TimerBaseInitStructure);
        TMR_TimerBaseInitStructure.TMR_Period            = (1500000/15000)-1;                                           // 15KHz
        TMR_TimerBaseInitStructure.TMR_DIV               = (SystemCoreClock/1500000)-1;        // timer1_clk=1.5MHz
        TMR_TimerBaseInitStructure.TMR_CounterMode = TMR_CounterDIR_Up;
        TMR_TimerBaseInitStructure.TMR_ClockDivision = TMR_CKD_DIV1;
        TMR_TimerBaseInitStructure.TMR_RepetitionCounter = 0;
        TMR_TimeBaseInit(TMR1,&TMR_TimerBaseInitStructure);

    TMR_OCStructInit(&TMR_OCInitStructur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Pulse = 10;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Mode = TMR_OCMode_PWM1;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IdleState = TMR_OCIdleState_Reset;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NIdleState = TMR_OCNIdleState_Reset;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Polarity = TMR_OCPolarity_High;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NPolarity = TMR_OCNPolarity_High;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utputState = TMR_OutputState_Enabl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utputNState = TMR_OutputNState_Disable;
        TMR_OC3Init(TMR1,&TMR_OCInitStructure);

        TMR_CtrlPWMOutputs(TMR1,ENABLE);

        TMR_Cmd(TMR1,ENABLE);
}

u16 Get_Adc(u8 ch)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13_5);

        ADC_SoftwareStartConvCtrl(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void dual_adc_read_adc(void)
{
    //uint16_t adc1_val[2];
    //
    //uint16_t adc2_val[2];
    //ADC_SoftwareStartConvCtrl(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trl(ADC2, ENABLE);
    //
    //adc1_val[0] =dual_adc_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0]&0xffff;//A1
        //adc1_val[1] =(dual_adc_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0]>>16)&0xffff;
    //
        //
        //adc2_val[0] =(int)(dual_adc_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0]>>16);
        //adc2_val[1] =(int)(dual_adc_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1]>>16);
    //
    //printf("adc1-0:%d\n\r",adc1_val[0] );
    //printf("adc1-1:%d\n\r",adc1_val[1]);
        int i;
     printf("\r\n 采样开始\r\n");
         for(i=0;i<M;i++)
                {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启动ADC1软件转换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trl(ADC1, ENABLE);  //开始转换
//
//            //ADC_GetDualModeConversionValue
//
//                        ADC_ConvertedValue1=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
//                        value[0][0] = (ADC_ConvertedValue1&0xffff); //获取ADC的值
//                       value[1][1] = ((ADC_ConvertedValue1>> 16)&0xffff);  //获取ADC的值

                        ADC_ConvertedValue1 = (u32)Get_Adc(ADC_Channel_0);
                        ADC_ConvertedValue2 = (u32)Get_Adc(ADC_Channel_2);

                        printf("\r\n 编号%d  \t 编号%d  \t AD值: %d\r\n", 0,i,  ADC_ConvertedValue1);
                        printf("\r\n 编号%d  \t 编号%d  \t AD值: %d\r\n", 1,i,  ADC_ConvertedValue2);

                }
                 printf("\r\n 采样结束\r\n");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 ( DMA_GetITStatus(DMA1_INT_TC1) == SET)
        {
                printf("DMA1_Enter_IRQ\r\n");
        printf("ADC1_Channel0_Value=%x\r\n", dual_adc_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0] & 0xFFFF);
                printf("ADC2_Channel2_Value=%x\r\n", dual_adc_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0] >> 16);
                printf("ADC1_Channel1_Value=%x\r\n", dual_adc_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1] & 0xFFFF);
                printf("ADC2_Channel3_Value=%x\r\n", dual_adc_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1] >> 16);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NT_TC1);
        }
}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ADC_GetINTStatus(ADC1, ADC_INT_EC) == SET)
        {
                printf("ADC1 ADC_GetConversionValue: %d\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_ClearINTPendingBit(ADC1, ADC_INT_JEC);
        }
        if(ADC_GetINTStatus(ADC2, ADC_INT_EC) == SET)
        {
                printf("ADC2 ADC_GetConversionValue: %d\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2));
                ADC_ClearINTPendingBit(ADC1, ADC_INT_EC);//这里为什么demo是ADC1
        }
}
void dual_adc_main_init(void)//main函数初始化
{
    dual_adc_RCC_Configuration();

    dual_adc_GPIO_Configuration();

    dual_adc_NVIC_Configuration();

    dual_adc_DMA_Configuration();

    dual_adc_Config_Configuration();

    dual_adc_tim_init();

    printf("Test_Start\r\n");
    Delay_ms(1000);
}

楼主:
采集的双ADC模式下,ADC1和ADC的通道都不对,这个代码是根据AT的文档FAQ0023修改的

网友A:
ADC1和ADC的通道都不对——是数据出现错位了吗?还是AD值不准有一定偏差?
如下几点代码改动建议
1)配置顺序做一下调整,先初始化TMR(但不使能),再初始化DMA和ADC,最后再使能TMR——因为TMR初始化时会输出一次非期望的触发事件
2)ADC2的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      = ADC_ExternalTrig_TMR1_CC3;修改为ADC_ExternalTrig_None——双ADC模式下要禁止从ADC的触发,不然容易丢失同步规则
3)增加TMR的CH3使能,即在TMR使能的地方增加代码TMR_CCxCmd(TMR1,TMR_Channel_3,ENABLE);
4)如果应用需要TMR触发转换的话,除非调试定位问题,否则就不要再写软触发命令ADC_SoftwareStartConvCtrl。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么长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