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用运放驱动mos管,发现分流有问题

楼主(2021-05-18):
     几个运放驱动mos管,都是如上图所示,但是mos管每次都是个别发热严重,用万用表测,感觉就发热那个导通了,G极的电压大概为3-5V,其他的都不对,也不发热,感觉就没导通,按理论同样的电路,CTRL过来的电压也是并在一起,为啥会这样了,运放使用的是op07。求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测一下CTRL\2脚\3脚\6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CTRL\2脚\3脚\6脚电压

2脚电压都是并联的,所以都一样,6脚电压,发热的是3-5V,不发热的各种电压都有大部分是-11点几,3脚暂时没量

网友B:
这个是增加驱动能力的反相放大器,不能输出负值,输入为负值,输出才能为正。输入正值,输出为0.
Q15,要承受Vin-VA+的压差,电流大了,发热很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增加驱动能力的反相放大器,不能输出负值,输入为负值,输出才能为正。输入正值,输出为0.
Q15,要承 ...

我的电路是几个这种电路并起来分流使用,结果通电控制的实施,就其中某一个导通,其它感觉不导通,所以不知道什么原因。当初最初的时候,本来是想一个运放然后所有mos管直接并联使用,但是担心分流不均,所以每个控制前端加个运放单独控制,结果不知道咋回事每次都是个别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是几个这种电路并起来分流使用,结果通电控制的实施,就其中某一个导通,其它感觉不导通,所以不 ...

mos 3脚和A+之间加均流电阻

网友C:
MOS管源极S电阻50mR太小,运放6脚电压3-5V,MOS管电流高达(3V-2V)/0.05R ~ (5V-2V)/0.05R = 20A ~ 60A. (减去2V MOS管开通电压Vgth),这么大电流不烧才怪。6脚电压为负,MOS截止,电流很小,当然不会烧。把源极电阻50mR改为50R就不会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源极S电阻50mR太小,运放6脚电压3-5V,MOS管电流高达(3V-2V)/0.05R ~ (5V-2V)/0.05R = 20A ~ 60A. (减 ...

控制信号并联过来的,为啥有的MOS不导通了????

这个问题需要把完整电路无遗漏贴出来才好分析、评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2脚电压都是并联的,所以都一样,6脚电压,发热的是3-5V,不发热的各种电压都有大部分是-11点几,3脚暂时 ...

确认是运放的2脚并联?
这是啥操作,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运放的2脚并联?
这是啥操作,肯定是不行的.

-CTRL是控制信号,并联去驱动后端mos管,为啥不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CTRL是控制信号,并联去驱动后端mos管,为啥不行了

-Ctrl和A+都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增加驱动能力的反相放大器,不能输出负值,输入为负值,输出才能为正。输入正值,输出为0.
Q15,要承 ...

量了下,-ctrl为-1点几V,现在就挂了2路MOS管,一路输出4v,一路一直是-11点几

网友D:
运放在里面起到啥作用?驱动的又不是可控硅,MOS管么,要么开,要么关。
如果是开关,运放应该改成比较器吧?

网友E:
不服你都不行,器件有离散,并联需谨慎,一只导通其余全部歇菜,三无,无均流,无平衡,无补偿,一枝独秀硬撑

网友F:
电路看不懂,帮顶

网友G:
减小R134,
减小VIN+或者串联电阻
CTL直接给MOS,去掉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何增益设置不到0.1倍。你用源极跟随器,则MOS管必然消耗很大功率。这里若不改变电路设计,可以降低MOS管 ...

电路肯定要改,但是现在还没想好怎么改,所以要请大虾们指点下,电压不能降,并在一起主要目的是增大电流,谁成想出岔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减小R134,
减小VIN+或者串联电阻
CTL直接给MOS,去掉运放

R134,在减小就没了吧,我试过使用一路这个电路,然后mos管G集并一起,可以分流,但是mos管并一起,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mos管之间存在差异,分流可能会不均,所以尝试设计的时候,加运放每个单独驱动控制

我担心运放输出直接驱动的能力不足,造成了mos发热,你直接用CTL去驱动,并观察MOS温升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了下,-ctrl为-1点几V,现在就挂了2路MOS管,一路输出4v,一路一直是-11点几 ...

你的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是衰减的,输入-1点几,输出应该只有正1百毫伏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所以他用电阻50mΩ=0.05Ω,电流还是很大的。

-1V,输出0.1V ,电流2A
-1.2,输出0.12V,电流2.4A

网友I:
我也看不懂,到底是怎么并联的,哪些地方并联,VIN是啥,负载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输出0.1V ,电流2A
-1.2,输出0.12V,电流2.4A

是的,这个比例跟实际差不错,我是想做个大的恒流源,最大输出恒流电流30A,所以要并联mos,但是MOS管G集直接并联的话,是不行的,分流不均,电流一大直接烧管,不知道是电流过大还是电压击穿。网上查资料说MOS单独运放驱动,分流效果会很好,所以就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看不懂,到底是怎么并联的,哪些地方并联,VIN是啥,负载接哪里

是啊,mos并联均流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话题,做得好的,每个mos管的电流几乎一样,额定范围内怎么玩都不会挂,做不好的,分流不均,动不动就烧管了

网友J:
既然 运放已经分组,应该 取样电阻 + MOS 都要分组,不应该共用 同一粒 取样电阻,这样才能保证 每个 MOS 的电流基本相近。
   取样电阻到电源地之间的 导线、线路 的寄生电阻无法忽略,需要重点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既然 运放已经分组,应该 取样电阻 + MOS 都要分组,不应该共用 同一粒 取样电阻,这样才能保证 每个 MOS  ...

有道理,冒昧的问下,怎么样知道分流是否均了,因为采样电阻阻值太小了很难测得准,测电阻两端电压不靠谱,测G集导通电压也不靠谱,因为每个mos管之间存在差异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冒昧的问下,怎么样知道分流是否均了,因为采样电阻阻值太小了很难测得准,测电阻两端电压不靠谱 ...

你准备每个 MOS 分担多大电流?
   总电流 30A,如果用 5 组,每组电流 6A,按一楼1V取样电阻一百多毫欧,应该很容易测量了。推荐买块四五百块钱的 数字毫欧表,测量分辨率最低可以到 10 微欧。

网友K:
50mΩ那个电阻是用来测量电流的,你的负载都没有,直接短路了,在VIN+和MOS的D极之间加个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