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传感器的常用分类

楼主(2021-05-18):
  常见的松下传感器分类。
松下传感器
  阻力类型

  阻抗传感器是指能将位移、形变、力、加速度、湿、温等物理量转换为电阻值的器件。它主要有电阻应变型,压阻型,热阻型,热敏型,气敏型,湿敏型等电阻传感器。

  称量。

  称量松下传感器是一种能将重动式转换成电磁式信号的力电转换装置,是电子衡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完成力电转换的传感器种类很多,常用的有电阻-应变式,电磁力-电容式等。电磁式主要应用于电子天平,电容式主要应用于部分电子吊秤,而绝大多数衡器产品使用的都是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精度高、适用范围广,并能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中使用,具有很好的实用性。所以,在衡器中广泛使用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

  加压式

  压阻传感器是利用半导体材料的压阻效应,通过对半导体材料基片的扩散电阻进行测量的装置。基底可以直接用作测量敏感元件,在基底上将扩散电阻接成电桥形式。在受外力作用时,基板产生变形,各电阻值发生变化,电桥产生相应的不平衡输出。

  压阻传感器用基片(或膜片)材料主要有硅片、锗片等,硅片作为敏感材料制造的压阻传感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固体压阻传感器的应用**为广泛,它可以测量压力和速度。

  雷射。

  用激光技术制作的传感器。该系统由激光器,激光探测器和测量电路组成。本仪器是一种新型的激光传感器,其优点是可实现远距离无接触、高速、高精度、大范围、抗光、电干扰等。

  在松下激光传感器的工作中,首先用激光发射二极管对着目标发射激光脉冲。激光经靶面反射后向各个方向散射。一部分散射光返回传感器接收器,由光学系统接收,然后成像于雪崩光电二极管。SummerField2极管是一种内部具有放大功能的光学传感器,所以它可以探测到非常微弱的光信号,并将其转换成相应的电信号。采用激光的高指向性、高光度、高亮度等特点,实现了远距离无接触测量。

  荷尔。

  Hole传感器是根据Hole效应原理研制的磁场传感器,在工业自动化技术、检测技术和信息处理中有着广泛的应用。Hole效应是研究半导体材料性质的基础。利用霍尔效应实验所得到的霍尔系数,可以对半导体材料的导电类型、载流子浓度和迁移率等重要参数进行判别。

  生物学。

  在胜物活性物质(酶、蛋白质、DNA、抗体、抗原、生物膜等)和物理化学传感器的有机结合中,生物传感器是一门交叉学科,发展生物技术所必需的**检测手段和监测手段,也是快速、微量测定物质分子水平的方法。

楼主:
   松下扩散反射型 多电源电压小型光电传感器NX5-D700B,电源电压24——240V AC±10%或12——240V DC±10% 脉动P-P10%以下,功耗2VA以下

  订货产品号:NX5-D700B

  型号:NX5-D700B

  检测距离:700mm,(注):传感器的检测距离与应差是相对于白色无光泽纸(200x200mm)的数值。

  检测物体:不透明体、半透明体、透明体

  应差( 迟滞):动作距离的15%以下,(注):传感器的检测距离与应差是相对于白色无光泽纸(200x200mm)的数值。

  重复精度(垂直于检测轴):0.3mm以下

  电源电压:24——240V  AC±10%或12——240V DC±10% 脉动P-P10%以下

  功耗:2VA以下

  输出

  继电器接点1c

  ・开闭容量:250V AC 1A(电阻负荷)、30V DC 2A(电阻负荷)

  ・电子寿命:50万次以上(DC额定负载、开关频率3,600次/小时)、10万次以上(AC额定负载、开关频率3,600次/小时)

  输出动作:非入光时ON

  反应时间:10ms以下

  工作状态指示灯:红色LED(输出ON时亮起)

  稳定指示灯:绿色LED(稳定入光时、稳定非入光时亮起)

  电源指示灯:-

  灵敏度调节器:配备持续可变调节器

  自动防干扰功能:配备(2台传感器可紧贴安装)

  耐环境性:保护构造:IP66(IEC)、防水型

  使用环境温度:-20——+55℃(注意不可结露、结冰)(注)、存储时:-30——+70℃,(注):如果传感器要在环境温度-15℃以下使用、请与经销商联系。

  使用环境湿度:35——85%RH、存储时:35——85%RH

  使用环境照度:白炽灯:受光面照明度3,500lx以下

  耐电压:电源与输出端子之间:AC1,500V  1分钟,继电器接点端子之间:AC1,000V 1分钟

  绝缘电阻:电源与输出端子之间、继电器接点端子之间、20MΩ以上、基于DC500V的高阻表

  耐振动:频率10——55Hz  双振幅1.5mm X,Y和Z方向各2小时

  耐冲击:频率500m/s2  (约50G) X,Y和Z方向各3次

  投光元件:红外线LED(调制式)

  投光波峰波长:880nm

  材质

  外壳:聚碳酸酯

  透镜:聚碳酸酯

  外罩:聚碳酸酯

  电缆:0.3mm2  5芯橡皮电缆、长2m

  电缆延长:0.3mm2以上的电缆全长可延长至100m

  重量:本体重量:约140g

  附件:调整螺丝刀:1把

  我们将以诚实守信、方便快捷的经营方式和严格的管理,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

楼主:
需要传感器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
没人自己顶

楼主:
盖楼盖楼

楼主:
  简介:松下继电器SF中具有安全机构,即使受过负载和电路异常(电路和机器的故障和寿命以及干扰、浪涌、环境等突发性的外部因素所导致的故障)的影响,发生触点粘连和弹簧熔断、或者意外的接电器故障(线圈断线、动作不良、复位不良、以及动作弹簧、复位弹簧的疲劳和折损)和达到寿命极限时,也可切实地停止下一个动作,或者通过自身的能力来使其复位到安全装置。

  产品特点

  强制驱动方式

  用卡来保持1组的a触点、b触点,相互强制性地进行驱动。触点发生粘连时,可确保其他的触点间隙达到0.5mm,停止下一个动作,并检测粘连。

  隔离室方式

  通过卡和隔离器来分离各个触点,放置入独立的空间内,防止极之间发生短路。

  3a1b的触点构成

  可构成各种控制电路。

  高耐压

  高度的耐压性能,可达AC2,500V。(触点间、触点与线圈间)

  高灵敏度

  采用4间隙平衡电枢的高效率有极磁电路,作为功率型继电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超薄、高灵敏度(额定消耗功率500mW)。

  产品参数

  触点构成 :3a1b

  触点接触电阻(初始) :30 mΩ以下(通过DC 6V 1A电压下降法)

  触点材料 :Au flashed AgSnO2 type

  额定控制容量(电阻负载) :6A 250V AC、6A 30V DC

  触点**大允许功率(电阻负载) :1,500 VA 180 W

  触点**大允许电压 :250 V AC、30 V DC

  触点**大允许电流 :6A

  额定消耗功率 :500 mW

  **小适用负载(参考値) ※1 :100 mA 5 V DC

  电气性能 绝缘电阻(初始) :1,000 MΩ以上(通过DC 500 V绝缘电阻计)

  触点间 :AC 2,500 V/1分钟(检测电流:10 mA)

  异极触点相互间 :AC 2,500 V/1分钟(检测电流:10 mA)

  线圈与触点间 :AC 2,500 V/1分钟(检测电流:10 mA)

  线圈温度上升值 :45 ℃以下(通过电阻法、触点通电电流6 A 施加额定工作电压时)

  动作时间 :30 ms以下(施加额定工作电压后,不含触点弹跳)

  复位时间 :15 ms以下(施加额定工作电压后,不含触点弹跳、无二极管)

  机械性能 :耐冲击性 误动作冲击 294 m/s2以上{30G以上}(正弦半波脉冲:11 ms、检测时间:10 μs)

  耐久冲击 980 m/s2以上{100 G以上}(正弦半波脉冲:6 ms)

  耐振性 :误动作振动 10——55 Hz 双向振幅2 mm(检测时间:10 μs)

  耐久振动 :10——55 Hz 双向振幅2 mm

  机械寿命 :1,000万次以上(通断频率180次/分钟)

  电气寿命 :3万次以上(通断频率20次/分钟) ※2

  使用条件 :使用的环境、运输、保管条件 ※3 温度:−40 ℃——+70℃、湿度:5——85% RH(应无结冰、凝露)

  **大操作频率 :180次/分钟

  重量 :38 g

  本文介绍了松下继电器SF产品,如果您对松下继电器感兴趣,也请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期待着您的来电,希望我们的技术和服务能给您带来更好的体验。

楼主:
松下传感器、继电器、机器人、焊机,有需要的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