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ADI加速度传感器ADXL1002测试分享

楼主(2021-05-18):
#申请原创#
分享的是做的一个电机状态监控的项目中加速度传感器测试情况,现在工厂里很多地方都使用电机,电机本身是工业生产中最主要的驱动设备,广泛应用于各个生产领域。一般的工厂的电机都是长期运行,其中难免会产生一些故障,比如振动过大,发热等,通过什么手段实时监测电机工作状态,及时诊断出电机的健康状况就变得非常重要。
本来使用的是NXP的加速度传感器,±8g的加速度,频率只能到2.7KHZ,设备下面带一个小的温度传感器,之前的产品测量电机日常工作状态是没问题的,可以替代人工巡检。但是没办法做故障分析,后面看到ADI的这个传感器,电压输出,测量范围±50g,最高可以测到21khz ,这个可以满足故障分析的大部分频率了。使用这个传感器1.该传感器频率覆盖到了应力波的频率,可以测出电机滚轮里小弹珠的瑕疵参数的波形,2.对应高阶的波形都能完整覆盖。实际还是需要大量的现场数据支持和经验,才能更好的去判断故障。
1. ADXL1002官方手册上标称工作电压为3.3V~5.25V,如下图
当时走了弯路,准备把这个传感器配一个MCU做无线式的应用,按照之前传感器的经验,输出的基准电压是恒定的,实际手册上输出电压是随着输入电压变化的,这一点就很难把体积做小,而且对供电电源要求也比较高。
下面分享一下,对于不同供电电压传感器输出的波形。设备有高精度电源,振动发生器和我们的传感器。
                  设备接线图
传感器电压没有经过RC滤波直接输出,因为直接测试传感器波形,没加RC滤波。第一次就从3.4V测试。
(1)供电电压3.4V
实际电压测试3.399V
示波器测试输出波形:
实际输出加速度为9.8m/s2,测试为1g加速度。ADXL10021g40mV,实际偏小,并且波形状态较差。
(2)供电电压3.8V
示波器测试输出波形:
这个波形较3.4V供电要好很多,后面出来起来也方便。
(3)供电电压4.2V
示波器测试输出波形:
(4)供电电压4.6V
示波器输出波形:
(5)供电电压5V
示波器输出波形为:
对比这一系列波形,同样1g加速度值,实际电压输出波形和供电电压是相关联的,这个波形滤直流和RC滤波之后还不错能做的5%的精度要求。
这款传感器号称是可以替代传统的压电式传感器,并且不用像传统压电式传感器一样,需要每年进行校准。这个是基于MEMS的方案,个人觉得能做的这个响应频率是非常厉害的。
后面准备把该芯片转到做成嵌入式的,锂亚电池供电,软件做滤波和通过算法平衡输入电压,最后测试的结果也只能到2kHZ左右,浪费了该传感器的性能。
通过和原厂沟通,最后做了一款IEPE的传感器,但这个需要配合数据采集器才能使用。
附上一张原厂提供的应用电路,带个简单的RC带通滤波器就行,应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测试过程,哈哈@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网友A:
刚接触这个,来学习一下,多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接触这个,来学习一下,多谢楼主分享

有机会多交流交流

网友B(2023-06-21):
看ADXL1002数据手册,手册说明频响最大支持11K,怎么跟实际测试差别那么大

网友C(2025-04-14):
楼主或者各位大佬是否有ADXL1002的驱动文件呢,有偿求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