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下新唐M483,一直进中断(UART和DMA都是)...

楼主(2021-05-18):
使用新唐开发板M483KGCAE2A,新唐例程,Keil5仿真。
例程 UART_TxRxFunction 一直在串口中断里面,出来马上又进,一直进进进。中断状态寄存器值是0x00400202,三个标志位都是发送空的标志,读取自动清除的。
例程 UART_PDMA,也是一直中DMA中断里,出来马上又进,DMA中断状态寄存器是0x00000002,是传输完成中断标志位,读取自动清零的。
即使关闭电脑端串口软件也这样
麻烦新唐的技术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因为你的uart资料一直从外部过来,当然一直迈入uart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uart资料一直从外部过来,当然一直迈入uart中断

怎么说? 看标志位,也不是有数据从外部过来呀。
且我没有开启电脑串口,也一直中断。

网友B:
UART进中断不一定是接收,发送也是进中断的   ,所以你可以设置  发送不进中断,就可以了    看看  UART_INTEN  UART   -- THREIEN

另外由于默认状态下RX为输入,如果没有固定电平的话,容易干扰,你可以外接一个上位电阻,或者得把RXD设置为准双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UART进中断不一定是接收,发送也是进中断的   ,所以你可以设置  发送不进中断,就可以了    看看  UART_IN ...

可能是开发板有问题,暂时先不管了。临时用FIFO接收,每隔1ms查询一下FIFO数据,反正数据量不大。

网友C:
我也认为可能是开发板的问题,你没数据,肯定是不会进去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