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请问,QFN封装的EPAD不接是否能工作?

楼主(2021-05-18):
请问,QFN封装的EPAD不接是否能工作?

网友A:
如果四周的引脚没有出GND脚,如QFN28,那么EPAD必须要接地。

如果四周的脚有出GND并且良好接地了,EPAD不接可以正常工作,但影响散热和EMC。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网友C:
主要看那个是不是只有这个地。如果是的,必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