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益差分放大器与数的可数性

楼主(2021-05-18):
大家都知道,基本差分放大器的增益,就等于单个共射或共源放大器的增益,以管子增倍、但增益没有增加的代价,换取优异的平衡特性。

但是,对于um级以下的管子,差分对的增益就小的可怜了,可能连10都不到。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人们发明了自举电路,如下图所示,加了个管子M3,立马可以让原先增益只有10的放大器,增大到100倍。

楼主:
数学方面,最近两天看数论中的数的可数性问题,集合论的大师康托,果然是牛叉,用个反证法轻松证明出实数是不可数的:

他先假设是可数的,把它们列写如下:

上图中第一个实数的整数部分是N1,小数点后面的a1、a2等是小数部分,按照这种方法列写出所有的实数。

然后他开始证明,如果能写出一个新的数,让它不属于上图中的任何一个数,就间接地证明出实数是不可数的。

他找的第一个数是不同于a1的数a,例如,如果a1=2,那么a可取3、4等不是1的数;然后找一个不同于b1的数b。。。。

这样,人家就找到了一个“新数”,所以原先的假设无效,所以实数是不可数的。

楼主:
人家证明出有理数的可数性,方法如下:

有理数可表示成自然数之比,其中,对于p+q=k,对于每一个k,有k-1个有理数与之对应。

例如分子和分母之和为4的数,有4-1=3个,分别为:

然后按照顺序排列:

排列好后删掉分子和分母有大于1的公因子的数,保证每个有理数只出现一次,这样就能说明正有理数是可数的。

楼主:
有理数和无理数都有无穷多个,何谓可数?

如果整数只有有限多个就麻烦了,加法等运算就无法进行了,因为只有无限多的群,才能和自己的部分,成一一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