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谐振电容鼓包

楼主(2021-05-18):
最近在使用一款LLC半桥的开关电源,工作一段时间后,谐振电容鼓包了。请问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A:
谐振电容最好选MMKP系列的高压薄膜电容,按规格书中的额定电流降额使用,通流能力不够时可多颗并联使用。

网友B:
你选中电容时什么材质?感觉时高频性能不行导致发热,要么是功率太巨大了;我以前设计特种开关电源,电容高频性能不好导致性能下降,很是困扰,得用聚丙烯CBB电容(但市面上很多甚至多数都是涤纶电容冒充),或者COG材质的陶瓷电容,测试结果是,在MHz频率,聚丙烯与COG材质表现不出损耗,而其它材质表现出20%~80%能量损耗。

网友C:
电容损耗太大,温升导致,可换用合适型号的电容,或者用多颗小容量电容并联代替。

楼主(2021-08-17):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是通过并联多个MMKP电容。目前有缓解。

网友D:
LLC的谐振电容,是整个系统的敏感器件,必须要求:极低的插入损耗,高的工作电流和根据最高可能谐振电压确定的耐压参数。
普通的CBB的绝对不可以的,必须是低损耗高耐压的电容,而且考虑到突发情况,必须采用可以自愈的系列,所以采用进口薄膜的MMKP是首选,但不是采用了MMKP就一定行了,还必须根据输出功率测试电容实际传统功率和自身损耗产生的热量,这个电容实际工作中温升不能高于30°。如果温升过高,则必须并联多个使用,而且耐压也是一个敏感参数,设计耐压余量不够,则电容很容易反复击穿最后损坏。
给你一个经验选择吧:单个2KV473MMKP电容,大概合适的工作功率为800W以下。

楼主(2021-09-16):
引用 网友D:
LLC的谐振电容,是整个系统的敏感器件,必须要求:极低的插入损耗,高的工作电流和根据最高可能谐振电压确 ...

感谢回复。请教一下:如果一台3KW的机器,半桥LLC,PFC母线DC400V,工作频率范围75到200K,谐振频率100K,输出最高60V, 50A。如果选择谐振电容:法拉电子,MMKP82系列的,0.068UF/1000V(直流耐压1000V,交流耐压650V)。请问电容配置几个合适?看法拉规格书,0.068UF的电容,100K时,最大电流只有3A。(另:仿真结果,峰值电流达到2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振电容最好选MMKP系列的高压薄膜电容,按规格书中的额定电流降额使用,通流能力不够时可多颗并联使用。 ...

如果峰值电流是28A。电容是不是必须要考虑能承受28A的电流?看MMKP82系列,单个电容在特定频率下只能过3A电流。那需要并10个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峰值电流是28A。电容是不是必须要考虑能承受28A的电流?看MMKP82系列,单个电容在特定频率下只能过3A ...

峰值电流这么小?
真正的用法就是必须多个并联,分担电流,我记得这里算电流好像是按照有效值计算的。
而LLC工作电流也是有效值计算的。

网友E(2025-06-28):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教一下:如果一台3KW的机器,半桥LLC,PFC母线DC400V,工作频率范围75到200K,谐振频率100K ...

好像法拉电子没有谐振电容系列

网友F(2025-07-28):
引用 网友B:
你选中电容时什么材质?感觉时高频性能不行导致发热,要么是功率太巨大了;我以前设计特种开关电源,电容高 ...

C0G材质的陶瓷电容,由于材料的介电常数限制,能办到的容量比较小,国瓷电容有推出特殊材料的陶瓷贴片电容器,能办到比C0G更大的容值,在1GHz频率内性能与C0G相似,可用于RC吸收和LLC谐振电路,www.guoc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