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 ADC DMA 多通道采集数据干扰

楼主(2021-05-19):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AT32_ADC_GPIO_RCC_CLK,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AT32_ADC_LDR_PIN | AT32_ADC_VBUS_PIN | AT32_ADC_ACC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AT32_ADC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Reset(DMA1_Channel1);
  DMA_DefaultInitParaConfig(&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RDO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Width = DMA_PERIPHERALDATAWIDTH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Width = DMA_MEMORYDATAWIDTH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TOM = DMA_MEMTOME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hannelEnable(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 = ADC_ExternalTrig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umOfChannel = 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1, ADC_SampleTime_13_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2, ADC_SampleTime_13_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2, ADC_SampleTime_13_5);
  ADC_ExternalTrigConvCtrl(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trl(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trl(ADC1, ENABLE);

AT32F421 ADC DMA 多通道采集数据干扰,采集通道1 的时候,通道2的数据也跟着变

网友A:
实际测试,核心板上,悬空引脚的通道容易受别的通道干扰,未悬空的引脚不受别的通道影响。

楼主(点评):
是不是一个通道变化会影响其它通道的值

网友B:
AT32F421 ADC DMA 多通道采集数据干扰,采集通道1 的时候,通道2的数据也跟着变——不是很理解。是不是串通道,即通道1的电压小幅度串到通道2?
可以排查如下几点:
1)ADC使能后校准一下
2)ADC_SampleTime_13_5适当加大看是否会有改善
3)没看到你ADC有做分频,如果没有配置分频,以PCLK是120M来算,ADCCLK=60M,明显超过规格的28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32F421 ADC DMA 多通道采集数据干扰,采集通道1 的时候,通道2的数据也跟着变——不是很理解。是不是串通 ...

分频了,ADC时钟是10M的

网友C(2021-07-12):
板子电源负极引线过长或相对较细也会是这个问题。先加大电源电容试试。

网友D:
什么意思,你是多通道同步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