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x_lib.h 和 stm32f10x.h

楼主(2021-05-19):
stm32f10x_lib.h是ST公司V2.0版本的库函数使用的头文件,stm32f10x.h是ST公司V3.5之后统一使用的头文件,去掉了lib几个字,代表了新的版本,这个版本规范了代码,不需要包含那么多的头文件了。

包含stm32f10x.h其实包含的是这个目录下面的,不是C:\KEIL目录下面的,

需要在系统设置下的C/C++对这个包含路径进行设置,设置后的如下:

楼主:
这个固件库包含两种文件,一种CM3,一种STM32_USB-FS-Device_Driver。

有了这个东东,我们其实就不需要HARDWARE和神秘SYSTEM了,直接调用里面的内容就行了。

还要进行一下设置:

楼主:
这两个设置是什么作用呢?

USE_STDPERIPH_DRIVER的意思是:to use or not the peripheral’s drivers in application code(i.e. code will be based on direct access to peripheral’s registers rather than drivers API),this option is controlled by the #define USE_STDPERIPH_DRIVER,也就是这个定义控制了是否在应用中启用外设驱动,我们使用标准外设库本来就是为了方便控制外设,所以添加这个定义,以启用外设驱动。

STM32F10X_HD的意思是制定你自己的处理器,如果你的处理器是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那么用这个宏。另外还有STM32F10X_LD,STM32F10X_XL,等好多种。Density的意思是“密度、稠密”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