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0mw的电阻,工作在40mw的环境下可以吗

楼主(2021-05-19):
100mw的电阻,工作在40mw的环境下可以吗,可以稳定工作吗,发热会严重吗?使用的电阻阻值25欧姆,电路40mA,封装0603

网友A:
给它两个焊盘一点散热空间、散热面积,就没有问题。  -- 注意:铜的热导率是锡的十倍,是环氧塑料的六百倍,锡的价钱与铜 不相上下。 铜的 热容量 非常小,体积不解决问题,面积才能解决问题。
   0603封装陶瓷片基电阻,在周围70°C时,可以承受热功率100mW不损坏 -- 当然是有条件的:周围有散热措施、散热空间。

网友B:
只要不在温度超过70度的地方用。可以放心用

网友C:
只到0.1W的40%,就算降额,也只要低于70毫瓦即可,40毫瓦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可以,余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