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外壳带电的修理方法

楼主(2021-05-19):
刚回到家,邻居拿个电视过来,说电视机插天线的地方,摸着电人,而且一插天线就跳闸。

修理方法:
找到跨接在冷地和热地之间的电容,往往这个电容在光耦的旁边,如下图所示:

用万用表在线测该电容直流阻值,是4.3K,拆下再测,仍旧是4.3K,证明找到病根了。

顺手拿个102的换上就OK了。

这个电容一旦有直流阻值,电源顺着该电容到达输出负极,到机器外壳,于是电人。

2分钟修好,一毛钱不要。

网友A:
我这一辈子还没有遇到过安规电容短路漏电的

网友A:
只遇到过彩电行管逆程电容短路,有好几个时,其中一个体积小容量小的电容,估计来料选料不对,相同牌子遇到好几台这样故障,临时解决直接去掉即可,不影响画面

楼主:
老5同志,你把心放肚子里吧,我这样修20多年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B:
   这个安规电容不是防雷防高压脉冲的吗?乱替换有安全隐患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安规电容不是防雷防高压脉冲的吗?乱替换有安全隐患吧

换用同规格的就行,毋需危言耸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怎么说一到五楼,这三位都有修理过传统电视机的经验,而且是修好三台以上。
你不信可以问问,有修过电 ...

可把宝宝我吓坏了。

一来从90年代到现在,几十年也没有人来找我赔过
二来如果你经常看电路板,会发现咱也不是瞎乱换的,大多数开关电源这儿都是用CD102M电容。

网友E:
说明这个电视机被雷打过不少次了。。。
只不过渡劫的那个人离电视机有点远,所以电视机没有当场挂掉

楼主:
你们没有维修经验啊,打雷干坏的一般是整流二极管,一般要烧掉两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们没有维修经验啊,打雷干坏的一般是整流二极管,一般要烧掉两个。

没有共模雷吗?就是零火线之间不冒火,只对地线冒火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共模雷吗?就是零火线之间不冒火,只对地线冒火的那种。。。

这个电容和抗雷之间,应该是一分钱关系也没有的!!

1,雷击损坏的元件多是整流二极管部分,但是我没见过这个电容有问题的;
2,当这个电容有问题,一般仅仅是这个电容有问题,其它整流二极管之类的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了,我没见过,不代表没有,你也可以再去请教其它有几十年家电维修经验的人员,确认一下。

网友F:
高手,机壳漏电,有可能会是这个Y电容坏了,测量后阻值4.7K,确实是坏了,更换了普通的,就好了,也没问题,只是提倡用安规电容

这种电容一般容量pF级别,耐压5~8KV,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G:
曾经的某天早上,电闪雷鸣把人从睡梦中惊醒,我看雷电威猛,告老婆不要拔电视,怕拔的时候中招,老婆说已经拔了。过了会儿听说邻村(我这里是几个村子连起来的镇)有人拔有线电视的天线时雷击身亡。过了些天,有人找我修电视,A3的电源,光耦后面的那个2SA1015坏,要了20元。后来听说就是那次雷击坏的电视,人家准备200元修的,说我要的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村里申请安装避雷针。

哪有什么避雷针,没见过村里安装避雷针的。据说是从有线电视的线串过来的,有线电视的线还是接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哪有什么避雷针,没见过村里安装避雷针的。据说是从有线电视的线串过来的,有线电视的线还是接地的。 ...

现在新农村的建筑物也高了,也需要避雷措施的。
我舅舅家的屋檐,居然给雷劈了砖瓦都破了。

网友A:
以前农村的电视机天线,自家屋外立一个,电视机被雷劈是常见的,一般雷雨前拔掉。
打雷了,就不要拔了,性命要紧。

网友A:
农村室外竖一根天线的,电视机被雷劈的,应该概率很大。后来都是有线电视了,概率小了很多。
很久以前,我的台式电脑放在阳台,还没有宽带,拉电话线上网,一次雷雨天过后,发现modem板卡坏了,无法上网收发邮件了。
自己修了一下,好像电话线接口坏了好几个半导体元件,换了器件,可以上网了,但是最高速率下降了好多,估计芯片也受损了,没得芯片换。

网友A:
另外有一个结论,我也反复和办公室的年轻工程师讲,一个电子产品的主板,自己公司的产品,图纸都有的,故障你都不会修,说明你只会打下手,还不知道原理,离设计产品远着呢。

网友H:
这个电容想失效挺困难,雷击严重可以炸掉。凡事儿总有例外,一旦漏电确认,旧板拆个原件应该不困难。应急时可直接拔掉不用,不宜随意替换型式不确定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