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74hc595汇编问题

楼主(2021-05-19):
就是代码中测试为是么会重复显示两个数字,如何让六个数码管显示各个不同的数字,

网友A:
你只设定了一次 0x43,它怎么可能显示其它数值?

那为是么他会重复显示43,我明明只让两个数码管显示43

网友B:
既然是串入并出级联,那6字节数据就得首尾衔接,排队左移到串口才行,先弄个16进转10进子程序,把待显数据准备好.

网友C:
1、基本的软件知识
2、基本的逻辑电路知识,也就是数字电路,总要知道595的原理

网友D:
移位+锁存,八层是你的软件没写好,没有控制好移位的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移位+锁存,八层是你的软件没写好,没有控制好移位的次数

大哥,这是我重新写的,直接准备显示6位,但是错码,如果显示两位不循环的话就没问题,急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这是我重新写的,直接准备显示6位,但是错码,如果显示两位不循环的话就没问题,急救 ...

汇编语言N年没用了,基本看不懂。。。
写程序要搞懂原理先,595是典型的串行操作,要按时序来,你数码管是7段显示,而595串行是8位数据,所以你要先搞明白数码管显示的0-9对应的595数据字库,然后按时序写数据再锁存就行了。乱码一般是你的字库跟实际显示数据对应不上。参考一下我之前写的C语言吧

tyw
LZ说只显示2位是对的,估计七段译码没问题,6位显示乱码,估计是环移时出的毛病,多移或少移了.可根据显示的内容,倒译码,还原成2进码,再把数据2进码并排在下面,看看有什么差异.

网友D:
//数码管显示字库
[url=home.php?mod=space&uid=592560]@near[/url] uchar table[]=
{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 74HC595驱动 ******/
/***********************************************************
函数名:Write_Byte()
功  能:向74HC595芯片数据寄存器写入一字节数据
参  数:byte --- 欲写入的一字节数据内容
返回值:无
/**********************************************************/
void  Write_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if(byte & 0x01)            //若数据目前位为1
          {
            PA_ODR |= 0x08;         //写入1(14管脚)
          }
   else                       //若数据目前位为0
          {
                        PA_ODR &= (~0x08);      //写入0(14管脚)
          }
   PC_ODR &= (~0x08);         //拉低SCK(11管脚)
   PC_ODR |= 0x08;     //拉高SCK(11管脚),595上升沿读入数据位
   byte>>=1;                                  //数据右移1位,为送出新数据位做准备
  }
}
/***********************************************************
函数名:Latch_595()
功  能:锁存并输出595读入的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Latch_595(void)
{
  PC_ODR &= (~0x10);      //拉低RCK(12管脚),准备锁存脉冲信号
  PC_ODR |= 0x10;     //拉高RCK,送出锁存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
  PD_ODR &= (~0x10);      //拉低RCK(12管脚),结束锁存脉冲信号
}
/***********************************************************
函数名:Disp_Light_Number()
功  能:数码管显示一个3位DMX512地址
参  数:number --- 欲显示的数内容
返回值:无
/**********************************************************/
void Disp_Light_Number(uchar number)
{
        uchar bai,shi,ge;           //定义百十个位
//取得各位数字
        bai = number/100;           //百位
        shi = (number/10)%10;       //十位
        ge = number%10;             //个位
//动态显示
        Write_Byte(0x20);
        Write_Byte(table[ge]);      //显示个位
        Latch_595();
        Write_Byte(0x40);
        Write_Byte(table[shi]);     //显示十位
        Latch_595();
        Write_Byte(0x80);
        Write_Byte(table[bai]);     //显示百位
        Latch_595();
}

网友E:
YIWEI:
MOV R1,#8
YW1:
RLC A
MOV DSA,C
CLR CLK
SETB CLK
DJNZ R1,YW1
RET
74164的移位程序,做的简易电子钟。应该跟595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