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in10+openpose1.5.1+VS2017+cuda10+cudnn7.6.4 复现st-gcn

楼主:
大概步骤分两步:编译openpose+安装运行st-gcn

一、准备工作
安装VS2017,cuda10,cudnn7.6.4(注意顺序不能变)
1、安装VS2017
需要注意的是,安装的时候默认路径,以免出现错误。其余正常安装就可以了。

2、安装cuda10

✳安装时要自定义安装,不要精简安装。cuda最后一项不要勾选。

楼主(2021-05-19):
3、安装cudnn
下载得到的文件,按照对应文件夹,把里面的内容复制粘贴到cuda文件夹中。cuda文件夹位置:C:\Program Files\NVIDIA GPU Computing Toolkit\CUDA\v10.0。

楼主:
二、编译openpose
1、下载openpose文件
下载source code,解压至无中文名且根目录少的文件夹下

楼主:
2、下载模型
解压后 创建一个build空文件夹
执行3rdparty\windows文件夹里的getCaffe.bat、getCaffe3rdparty.bat、getFreeglut.bat、getOpenCV.bat 一共四个bat
然后执行\models 里的getModels.bat 进行模型下载(可以用迅雷帮助下载,下载速度可以快一点)

楼主:
3、开始编译
下载CMAKE-GUI

楼主:
点击左下角的Configure 按钮 配置如图

楼主:
Configuring done之后,会出现红色选项框,建议选择所有模型,因为COCO 和MPI 模型相对BODY_25较为简化,可加快运行速度。(在这个之前要下载好之前索要下载的模型,要放在对应文件夹下,才会速度快些)
还要注意的是,现在不要勾选BUILD_PYTHON,等C++编译完成之后在回到CMAKE中勾选,然后再次重新生成。不然可能会出现错误。

楼主:
点击Generate,等待生成,done之后,点击open project。 VS2017自动打开方案
右键点击OpenPoseDemo设为启动项,将Debug改为Release,点击生成。
接下来,就可以运行C++文件了,先设置成启动项,在运行(本地windows调试)。

楼主:
5、运行结果
三、安装运行st-gcn
参考博客: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661709/article/details/105056325
就按照步骤来就可以了。
在过程中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祝愿大家都可以顺利复现。

参考博客:
[https://blog.csdn.net/xuelanlingying/article/details/102793110](https://blog.csdn.net/xuelanlingying/article/details/102793110)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661709/article/details/105056325: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661709/article/details/105056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