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 发送数据少了一帧

楼主(2021-05-19):
CAN, AN, AC
大家帮忙 ))`D7MAI$O2]8{BF{YNR}GC.png 分析下为什么少了一帧数据

楼主:
/*******************************************************************************
功 能: CAN 数据处理函数
*******************************************************************************/
void DealCanSlave(void )
{
        CANMSG *Pcanmsg =&CanMsgData ;
        Pcanmsg->std_id=0x761;

        TxHeader.StdId=CanMsgData.std_id;
        TxHeader.ExtId = 0x01;
        TxHeader.RTR = CAN_RTR_DATA;
        TxHeader.IDE = CAN_ID_STD;
        TxHeader.DLC = 8;
        TxHeader.TransmitGlobalTime = DISABLE;

                Pcanmsg->TxData[0]=LOBYTE(pv_sys_cond_out/10);  // pv_sys_cond_out/10;
                Pcanmsg->TxData[1]=HIBYTE(pv_sys_cond_out/10);
                Pcanmsg->TxData[2]=0x01;
                Pcanmsg->TxData[3]=0x01;
                Pcanmsg->TxData[4]=0x01;
                Pcanmsg->TxData[5]=0x01;
                Pcanmsg->TxData[6]=0x01;
                Pcanmsg->TxData[7]=0x01;
                HAL_CAN_AddTxMessage(&CAN1_Handler, &TxHeader, Pcanmsg->TxData, &Pcanmsg->TxMailbox) ;

                Pcanmsg->std_id=0x762;

        TxHeader.StdId=CanMsgData.std_id;
        TxHeader.ExtId = 0x01;
        TxHeader.RTR = CAN_RTR_DATA;
        TxHeader.IDE = CAN_ID_STD;
        TxHeader.DLC = 8;
        TxHeader.TransmitGlobalTime = DISABLE;

                Pcanmsg->TxData[0]=LOBYTE(pv_sys_cond_out/10);  // pv_sys_cond_out/10;
                Pcanmsg->TxData[1]=HIBYTE(pv_sys_cond_out/10);
                Pcanmsg->TxData[2]=0x02;
                Pcanmsg->TxData[3]=0x02;
                Pcanmsg->TxData[4]=0x02;
                Pcanmsg->TxData[5]=0x02;
                Pcanmsg->TxData[6]=0x02;
                Pcanmsg->TxData[7]=0x02;
                HAL_CAN_AddTxMessage(&CAN1_Handler, &TxHeader, Pcanmsg->TxData, &Pcanmsg->TxMailbox) ;

                Pcanmsg->std_id=0x763;

        TxHeader.StdId=CanMsgData.std_id;
        TxHeader.ExtId = 0x01;
        TxHeader.RTR = CAN_RTR_DATA;
        TxHeader.IDE = CAN_ID_STD;
        TxHeader.DLC = 8;
        TxHeader.TransmitGlobalTime = DISABLE;

                Pcanmsg->TxData[0]=LOBYTE(pv_sys_cond_out/10);  // pv_sys_cond_out/10;
                Pcanmsg->TxData[1]=HIBYTE(pv_sys_cond_out/10);
                Pcanmsg->TxData[2]=0x03;
                Pcanmsg->TxData[3]=0x03;
                Pcanmsg->TxData[4]=0x03;
                Pcanmsg->TxData[5]=0x03;
                Pcanmsg->TxData[6]=0x03;
                Pcanmsg->TxData[7]=0x03;
                HAL_CAN_AddTxMessage(&CAN1_Handler, &TxHeader, Pcanmsg->TxData, &Pcanmsg->TxMailbox) ;

                Pcanmsg->std_id=0x764;

        TxHeader.StdId=CanMsgData.std_id;
        TxHeader.ExtId = 0x01;
        TxHeader.RTR = CAN_RTR_DATA;
        TxHeader.IDE = CAN_ID_STD;
        TxHeader.DLC = 8;
        TxHeader.TransmitGlobalTime = DISABLE;

                Pcanmsg->TxData[0]=LOBYTE(pv_sys_cond_out/10);  // pv_sys_cond_out/10;
                Pcanmsg->TxData[1]=HIBYTE(pv_sys_cond_out/10);
                Pcanmsg->TxData[2]=0x04;
                Pcanmsg->TxData[3]=0x04;
                Pcanmsg->TxData[4]=0x04;
                Pcanmsg->TxData[5]=0x04;
                Pcanmsg->TxData[6]=0x04;
                Pcanmsg->TxData[7]=0x04;
                HAL_CAN_AddTxMessage(&CAN1_Handler, &TxHeader, Pcanmsg->TxData, &Pcanmsg->TxMailbox) ;
}

网友A(2023-11-16):
可能是总线负荷增加或数据吞吐量增加,导致数据传输速度跟不上数据的生成速度,从而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B(2024-08-01):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C: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D: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E: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F: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网友G: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H: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I: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J: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K: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L(2024-08-31):
如果CAN总线上的其他节点也在发送大量数据,可能会导致总线过载,出现仲裁失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