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定时器TIM4的求助帖

楼主(2021-05-19):
用TIM4做数码管显示,已经对各个寄存器进行了配置,中断向量、外部函数声明啥的都写了,中断就是进不去,数码管一直灭的。。。卡了好久,挺难受的。求大佬帮助。

楼主:
发现是中断函数进不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现是中断函数进不去。。。

一直在主函数和这个return的地方逛

网友A:
你两次截图的中断函数书写好像不一样  仿真那个图的中断函数@far@interrupt中间没空格

网友A:
顺序貌似也让你改的乱了,STM8的中断文件是不能随便乱改的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顺序,5才是你服务函数的位置,5下面是中断向量表

已解决。的确是顺序的问题,将声明服务函数的代码放前面就ok了。害,初学者啥都不懂。

网友B:
中断矢量文件不建议动它;
另外,芯片型号要选择正确,如果基于库代码的话 有些寄存器定义跟型号的宏定义息息相关。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