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帮忙推荐个国产好买的最大输入DC100V的DCDC降压IC。

楼主(2021-05-19):
DCDC, ic, dc, CD
   输出12V  1A。  找了一圈,都是不好买的型号,甚至连规格书都不放网站上。

网友A:
国产能做到这个电压电流的,也算牛壁了,当然不能轻易示人
芯龙也才做到80V;
如果输入电压变化不大,不低于80V,可以用AC-DC的方案改

网友:
直接MOS管吧

网友B:
搞几个耐压1000V的三极管MOS管,自己做一个不好么....

网友C:
SL3038+SL15N10

网友D(2021-09-22):
有对应的DC-DC型号可以加一下联系方式,150,135,47513  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