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啊,GD32F303替换GD32F103

楼主(2021-05-19):
求助,看了好久手册,还是不清楚,GD32F303ZET6能否直接替换GD32F103ZET6进行工作,如果可以替换,在替换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求助啊,急急急

我有客户有替代成功的案例。若无gd代理在服务,可联系我司 18166272203

网友A:
直接改芯片型号试试,应该是软硬件兼容的

网友B:
找代理商技术支持呀

网友C:
软件还没开始,那就可以。软件要是写好,那就一堆工作----使劲迁移!  ST用两种库,标准库和抽象库。标准库的话,写法完全不兼容--ST基于地址,GD基于序号,差别很大。若是用抽象库,差别那就更大,寸步难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软件还没开始,那就可以。软件要是写好,那就一堆工作----使劲迁移!  ST用两种库,标准库和抽象库。标准库 ...

哪有ST什么事。。。。

网友E(2021-07-14):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也想知道。。

网友F:
这个不移植的话,是使用不了的。和别的芯片是不一样的。

网友G:
GD32F303替换GD32F103硬件是全兼容的,软件需要把库函数修改成GD的,103和303的寄存器地址不同

网友H(2021-12-09):
芯片内部寄存器、外部IP寄存器地址和逻辑地址完全相同,但是有些寄存器默认值不同,有些外设模块的设计时序上和STM32有差异,这点差异主要体现在软件上修改

网友I:
硬件兼容,需要改软件!
GD代理,电话13640933272 微信364477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