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源防雷器中压敏电阻及陶瓷放电管的应用

楼主(2021-05-19):
压敏电阻在通过持续大电流后其自身的性能要退化,将压敏电阻与放电管并联起来,可以克服这一缺点。在放电管尚未导通之前,压敏电阻就开始动作,对暂态过电压进行钳位,泄放大电流,当放电管放电导通后.它将与压敏电阻进行并联分流,减小了对压敏电阻的通流压力,从而缩短了压敏电阻通大电流的时间,有助于减缓压敏电阻的性能退化。

本文将介绍压敏电阻及陶瓷放电管在交流电源防雷器中的应用:

说明:

1、优点:采用复合对称电路,共模、差模全保护,L、N 可以随便接,安全,压敏电阻短路失效后能与电路脱离,一般不会引起火灾。

2、压敏电阻的压敏电压值参照下表选取(选压敏电压高一点的更安全、耐用,故 障率低,但残压略高);根据通流容量要求选择外形尺寸和封装形式,或采用几个压敏 电阻并联(应挑选压敏电压相近的并联,每个压敏电阻都要单独串联温度保险管,以延 长使用寿命和确保安全)。

3、温度保险管一般采用 130~135、10A/250V 的,应与压敏电阻有良好的热耦 合。最好再串联一个工频保险丝以防工频过电压瞬间击穿压敏电阻起火。

4、陶瓷气体放电管的通流容量根据要求的通流容量选择,直流击穿电压为 470V~ 600V。当要求的通流容量3KA 时,可以用玻璃放电管代替。

5、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都必须按冲击 10 次以上的降额值计算通流容量(压敏电 阻为一次冲击通流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气体放电管为最大通流容量的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