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 APM32F030 C6T6 烧录问题?

楼主(2021-05-19):
#21ic问答# APM32F030 C6T6官网手册上flash是32k的。但是,在keil5 device中选择了APM32F030 C6之后,flash选项只有64k。也能烧录,没有报错,但是程序没有运行。想问一下,是不是flash影响了?还是说有别的原因?

网友A(2022-12-17):
应该和flash没关系,检查一下是不是程序写的有问题啊

网友B:
也不一定,可能是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C:
你啥程序啊?用在C8T6上是否OK啊?

网友D:
按理来说,flash就算是能烧进去,但是有些品质不好的MCU,是不能运行的

网友E:
话说,这030也是与ST的互相兼容吗?

网友F:
你仿真看看呗,看看程序如何运行啊

网友G:
你电路都是OK的么?

网友H:
最好是调试一下,看看程序是不是运行了,但是出BUG了

网友I:
这不好判断,是不是你程序写超了啊

网友J:
你用不属于C6T6的外设了吧,导致程序运行不起来了

网友K:
64K是无所谓的,但是不运行应该不行,你要看仿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