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579M USB主机驱动U盘初始化无法通过

楼主(2021-05-19):
使用官方提供的的U盘操作源码,驱动U盘,初始化通不过,报 0x20故障。。只有极个别U盘能初始化通过,反复拔插,报错概率很高,,应该是软件库存在bug官方 能否帮忙解决下。

您好,我这边测试正常,可以联系技术支持:025-89692393

楼主:
我下载的官网上的代码,测试了几个U盘,都是初始化时,出现此问题。
能否分享下你们的测试代码。

楼主:
文件系统为 FAT32,分配单元修改好像都不起作用。  使用STM32驱动这个U盘,都是可以识别和挂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的官网上的代码,测试了几个U盘,都是初始化时,出现此问题。
能否分享下你们的测试代码。 ...

CH579评估版的USB C口和A口的接线是并联的,C口控电的线如果在USB D+、D-线上有上下拉电阻会影响USB-A口的U盘通信。建议单独通过评估版上的VCC和GND引脚供电测试,如下图:

测试例程使用官网EVT例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579评估版的USB C口和A口的接线是并联的,C口控电的线如果在USB D+、D-线上有上下拉电阻会影响USB-A口 ...

按照这个接法,可以初始化了,,但是 写失败,文件中只有一个字节数据,,单独的读操作没有问题,,文件命名不能使用小写字符,比较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