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21-05-19):
使用这个电路测量电机的电流,为什么运放没有电压输出?
运放是MCP6001,电机电源是24V ,V1接24V,V2接电机,运放电源是3.3V

网友A:
你这电路参数不完整,要说一下运放供电电压,V1、V2的具体电压值(相对GND的电压)。还有运放的型号。

网友B:
感觉1k跟24k电阻值要调换,1k的改24k,24k的改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1k跟24k电阻值要调换,1k的改24k,24k的改1k。

这不对吧

网友B:
哪里不对呢?
按你图纸上这样,IC输入引脚的电压比它的电源电压还高啊,还能正常工作吗,这个芯片应该不支持这样用吧?

网友C:
运放电源跟电机电源有没有共地?

网友D:
通常测电流一般都是 V1接电机的负极,V2接供电的G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测电流一般都是 V1接电机的负极,V2接供电的GND

这是低端采样,像楼上说的,我的使用方式有问题了

网友E:
普通运放不支持高边取样的方式的,你V1接24V,高出运放电源3.3V太多了,除非你改成低边取样,即V2接地与运放共地,V1接电机的负极,电机正极接24V。
如果一定要高边取样,要选用专用的电流运放,例如TI的INA系列(INA240、INA260等,很多选择)。

网友F:
没有共参考地的话,V1和V2对换一下就有输出了,就是电流换个方向

网友G:
你的运放输出电压是不是被削了,输出电压是多少测量下

网友H:
Low Side / High Side

网友I:
你这个电路输入共模电压就已经不对了,输入共模电压24V,运放供电电压3。3V,你自己思考一下

网友J:
单电源应是接反了,改成同相比例放大

网友K:
为什么不用仪表放大器搭第一级,第一级可以用隔离电源供电

网友L:
共模电压是否在合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