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21-05-19):
做了个多路电源,当+12V载较轻时,5V上的纹波要比正常时大很多Vpp到500mV了,正常么,怎么优化?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
一般来说 多路轻载,5V端 绕组多绕几圈,在搞一级LDO 或者DCDC

网友B:
   我仔细看图,估计找到原因了,有两种方法,修改几个参数就可以降低纹波。  不过不能免费提供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图,估计找到原因了,有两种方法,修改几个参数就可以降低纹波。  不过不能免费提供哈。 ...

你在这二姨的地盘还要掏人口袋?

正常,原来 坛子里有 几个比较热心的 电源大佬,被人 恶心 走了。 现在俺这样的 半桶水,当然要 拿乔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这二姨的地盘还要掏人口袋?

哈哈,意思是当不了白**党咯,除了像第四路5V那样,变压器多绕两圈后加个LDO或DCDC外,有什么其它好办法没。毕竟那样要增加成本或功耗

网友D:
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D:
方法问题

网友D:
看下开关波形

网友E:
把电解电容换成MLCC
另外  就只有原理图很难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D:
把电解电容换成MLCC---基本没用

楼主:
结一下,调整了一下反馈回路的布局,把光耦更往初级方面挪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