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单片机的串口驱动的移植问题

楼主(2021-05-19):
使用华大的F460的MCU调试其自己的开发板,测试串口的功能,在他自己的工程例程上移植完FreeRTos操做系统后,用他的串口驱动例程总是会报错,总是会进入硬件错或中断,移植会卡死在设置波特率的函数哪里?有和我一样的吗?有大神告诉下怎么弄吗?谢谢!跪求!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出现在串口初始化不当,就强制操作串口导致的。

网友B:
串口初始化过程和系统产生冲突了?

网友C:
裸跑没问题,移植系统后就有问题?

楼主(2021-08-07):
是我配置文件搞错了,hiahiahiahia

网友D(2022-01-12):
我也是卡在波特率设置那里了,请问楼主发现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卡在波特率设置那里了,请问楼主发现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适当的把串口模块的分频也调整下试试,可能在当前分频的频率下,要设置的波特率设置不出来

网友F:
裸跑串口驱动正常不?

网友D:
这是小弟的工程,劳烦大神看一下哪里不妥

网友G:
是不是基础配置呢

网友H(2022-02-18):
这个直接找例程,看初始化配置就可以

网友I:
是不是优先级的问题啊?

网友J:
没用过freertos,经验来看像是中断的情况

网友K:
你找找华大别的rtos的demo,看看有没有参考意义呢?

网友L:
是不是操作系统用的delay和裸跑的delay不一样啊?

网友M:
这个没遇到过,不过好像延时有点儿关系,就像ST的delay带系统和不带系统用的函数都不一样

网友D(2022-05-10):
得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