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M调用更新广播内容函数后BLE就死机的问题

楼主(2021-05-19):
static void performPeriodicTask( void )
{
    /* 每隔一秒更新广播数据 */
    GAP_UpdateAdvertisingData( Peripheral_TaskID, TRUE, strlen(advertData), advertData );
}
performPeriodicTask函数设置为每隔1s调用一次,但只要advertData中的数据被改了,蓝牙就再也无法正常广播信号(蓝牙调试助手无法检测到蓝牙信号),如果使能了HAL_SLEEP=TRUE,程序则进入睡眠模式后再也无法被唤醒。performPeriodicTask函数设置如下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static void performPeriodicTask( void )
{
    advertData[7] = 0xaa;
    GAP_UpdateAdvertisingData( Peripheral_TaskID, TRUE, strlen(advertData), advertData );
}

@WCHTech2 :好的
@SwaveYu :麻烦再发我邮箱tyk@wch.cn, 我这下载不了,很奇怪
@WCHTech2 :方便帮忙看看嘛,麻烦你了
@WCHTech2 :发了
您好,方便的话把工程发出来,我这调试下的,或者电话联系技术:025-52638373

楼主:
这是工程,第一次连接上蓝牙后,从串口确实看到每隔一秒都会触发更新广播内容任务,但当蓝牙调试助手断开蓝牙连接想看看广播内容是否改变时,却直接搜不到蓝牙信号了

网友A:
参考该方法
static void performPeriodicTask( void )
{
     PRINT("performPeriodicTask\r\n");
      advertData[10] = advertData[10]++;
      PRINT("UpdateAdvertisingData\r\n");
      GAP_UpdateAdvertisingData( Peripheral_TaskID, TRUE, sizeof(advertData), advertData );
}
工程见附件

真的很感谢!看了你的代码后才发现我的主要问题出在GAP_UpdateAdvertisingData( Peripheral_TaskID, TRUE, sizeof(advertData), advertData );这里传参应该用sizeof而我却用了str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