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系列仿真闪退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21-05-19):
Proteus仿真后闪退解决方法,在安装时候,不要选择典型安装,选择定制安装,即第二项

然后将两个路径设置一样,即将第一个的路径复制一下,粘贴替换第二个路径

只需要把上图的两个路径地址修改为一样的就可以了。
这样再仿真就不会闪退了,软件设计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