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STM32F103驱动ST7567液晶屏

楼主(2021-05-20):
#申请原创#
      前言:第一次使用社区的背景,感觉还不错,此处要@21小跑堂 还是跑堂兄教我的呢,跑堂兄太棒了,超级奈斯。5.20快乐哦!!!
      回到正题,ST7567是一种LCD液晶屏的驱动芯片之一,它是单芯片点矩阵式的LCD驱动器,集成了LCD控制器和公共/段驱动器。从MPU发送的显示数据存储在65x132位的内部显示数据RAM(DDRAM)中。DDRAM中存储的显示数据位与LCD面板的像素直接相关。ST7567包含132个段输出,64个公共输出和1个图标公共输出。借助内置的振荡电路和低功耗电源电路,ST7567无需外部时钟或电源即可生成LCD驱动信号,从而可以使显示系统的组件最少,功耗最小。而且它还具有6800,8080和4线SPI等通信方式,其中6800和8080是屏幕专用的一种并口通信方式,但是我们常用的就是8080总线方式和4线SPI通信方式来驱动液晶屏,本次使用的是4线SPI通信方式来驱动ST7567的LCD液晶屏。今天我们就来驱动一款TM9665ACC的LCD液晶屏。

      这个是老王的屏幕,这个屏幕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好用,驱动简单,但是这个屏里有个背景纸,不是太好看,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把背景纸去掉,显示效果会更好看。非常通透。
      首先,要知道屏的各个引脚,而且要知道每个引脚是什么功能。屏幕引脚如下图所示。
      首先,这个屏有14个引脚,1,2,3,11和14引脚是GND其次是4,5引脚是VCC,电压是3.3V接下来6,7,8,9,10,都是功能引脚,分别是复位引脚,CS片选引脚,A0数据/命令引脚,数据信号,时钟信号,12和13是背光引脚,A代表正极,K代表负极,知道每个引脚的定义之后,就可以焊接或者做电路板了,由于之前做好了电路,就不用很麻烦的飞线了。电路板的图纸是搬抄群里大佬的,在这里深表感谢
接下来由于知道驱动是ST7567,所以就可以直接写驱动代码了,驱动代码部分展示。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ms(10);
    LCD_RST_LOW();
    delay_us(100);
    LCD_RST_HIGH();
    delay_ms(255);
    delay_ms(255);
    delay_ms(255);

    LCD_WR_REG(0X2F);                //开内部升压,不然要接外部VLCD
    LCD_WR_REG(0X81);                //要求输入对比度
    LCD_WR_REG(0XB0);                //对比度数值,这个要自己试验一下最佳效果。
    LCD_WR_REG(0XEB);                //液晶偏压设置  1/9
    LCD_WR_REG(0XC2);                //设置扫描方式,默认从左到右,上到下。
    LCD_WR_REG(0XAF);                //开显示
}
//清屏函数
void LCD_Clear(void)
{
    u16 i, j;
    i = 192 * 64 / 8; //128X64像素,但是RAM是192列的,我也没有找到如何设置列结束位置。数据大小要除以8位数据
    for(; i > 0; i--)
    LCD_WR_DATA8(0x00); //DAT =0X00,清全白,OXFF,清全黑
}
//-------LCD设置坐标---------------------------------------
void LCD_SetPos(u8 page, u8 column)
{
    column = column - 1; //我们平常所说的第 1 列,在 LCD 驱动 IC 里是第 0 列。所以在这里减去 1.
    page = page - 1;
    LCD_WR_REG(0xb0 + page);/*设置页地址。每页是 8 行。一个画面的 64 行被分成 8 个页。我们平常所说的第 1 页,在 LCD
                                                                                                   驱动 IC 里是第 0 页,所以在这里减去 1*/
                LCD_WR_REG(column & 0x0f); //设置列地址的低 4 位
          column >>= 4;
    column        =        column | 0x10;
    LCD_WR_REG(column);                                                                //取高4位行地址
}
//显示 16x16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 16x16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8 page, u8 column, unsigned char *dp)
{
    u8 i, j;
    LCD_SetPos(page, column);                //发送地址,第一页
    for (i = 0; i < 16; i++)                                //第一页的数据16字节,列号自动累加
    {
        LCD_WR_DATA8( *dp); //写数据到LCD,如果要反色显示,就在*P前用~取反。
        dp++;
    }
    LCD_SetPos(page + 1, column);                //发送地址,第二页

    for (i = 0; i < 16; i++)                                //第二页的数据16字节
    {
        LCD_WR_DATA8( *dp); //写数据到LCD,如果要反色显示,就在*P前用~取反。
        dp++;
    }
}
汉字取模部分代码
unsigned char huan[] =
{
    0x04, 0x24, 0x44, 0x84, 0x64, 0x9C, 0x40, 0x30, 0x0F, 0xC8, 0x08, 0x08, 0x28, 0x18, 0x00, 0x00,
    0x10, 0x08, 0x06, 0x01, 0x82, 0x4C, 0x20, 0x18, 0x06, 0x01, 0x06, 0x18, 0x20, 0x40, 0x80, 0x00
};/*"欢",0*/
unsigned char ying[] =
{
    0x40, 0x40, 0x42, 0xCC, 0x00, 0x00, 0xFC, 0x04, 0x02, 0x00, 0xFC, 0x04, 0x04, 0xFC, 0x00, 0x00,
    0x00, 0x40, 0x20, 0x1F, 0x20, 0x40, 0x4F, 0x44, 0x42, 0x40, 0x7F, 0x42, 0x44, 0x43, 0x40, 0x00
};/*"迎",1*/
unsigned char shi[] =
{
    0x80, 0x60, 0xF8, 0x07, 0x04, 0xE4, 0x24, 0x24, 0x24, 0xFF, 0x24, 0x24, 0x24, 0xE4, 0x04,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0x80, 0x81, 0x45, 0x29, 0x11, 0x2F, 0x41, 0x41, 0x81, 0x81, 0x80, 0x00
};/*"使",0*/
unsigned char yong[] =
{
    0x00, 0x00, 0xFE, 0x22, 0x22, 0x22, 0x22, 0xFE, 0x22, 0x22, 0x22, 0x22, 0xFE, 0x00, 0x00, 0x00,
    0x80, 0x60, 0x1F, 0x02, 0x02, 0x02, 0x02, 0x7F, 0x02, 0x02, 0x42, 0x82, 0x7F, 0x00, 0x00, 0x00
};/*"用",1*/
主函数部分代码
int main(void)
{
        u8 t;
        u8 *temp;
        u16 SET_VOLTAGE = 123;
                SystemInit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LCD_IO_init();                        //显示屏IO初始化
                   Lcd_Init();                        //显示屏寄存器初始化
                   LCD_Clear();                        //显示屏清屏操作
                uart_init(9600);                 //波特率使用115200
            printf("欢迎使用\r\n");

    while(1)
    {
                display_graphic_16x16(3, 16, 0, huan);
                display_graphic_16x16(3, 32, 0, ying);
                display_graphic_16x16(3, 48, 0, shi);
                display_graphic_16x16(3, 64, 0, yong);
}
}

      “欢迎使用”是最终的显示效果,感觉显示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比较清晰好看。不过显示过程中也有很多麻烦,比如显示位置不对,最后发现是设置坐标函数有问题导致的,重新计算和修改之后就没有这种问题发生了。最后把驱动程序部分分享出来,方便大家使用。

网友A:
过来借鉴一下

网友B:
打赏帖还是想看看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赏帖还是想看看内容

没什么问题,程序都是可用的

网友C:
很好,借鉴下

网友D:
ST7567液晶屏

网友E(2021-10-24):
使用STM32F103驱动ST7567液晶屏

网友F(2022-04-01):
液晶屏能显示动画吗

网友:
ST7567常用的呢

网友G:
ST7565R和ST7565P兼容吗?

网友H:
老铁被翻出来了,学习一下

网友I(2022-06-27):
非常不错,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J:
程序都是可以直接用的吗?

网友K:
看一下驱动

网友L:
太好了,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SPI驱动吧

网友M(2022-07-28):
不错哈,刚好能用到

网友:
写得太好了

网友N:
这个代码可以。

网友O:
支持oled的驱动吗

网友P:
ST7567液晶屏有触摸吗

网友Q:
spi的驱动方式吗

网友R:
这个最大支持什么分辨率呢?

网友S:
这个刷新点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T:
看看后面内容

网友U:
串行数据,好处理。
这个屏的尺寸大了一点,不错

网友V(2022-09-27):
使用STM32F103驱动ST7567液晶屏 [修改]

网友W(2022-11-07):
附件里有完整代码吗

网友X:
学习,正要这个驱动

网友Y:
还是个单色屏啊

网友Z:
不同分辨率,改哪些参数呢

网友AA(2022-12-12):
我的始终点不亮

楼主:
差啥啊?看看电路,再看看程序,电路的话看供电背光都OK不,然后再看线序之类的都是否正确,再看看程序,程序是否OK

网友AB: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AC: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AD: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AE: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AF: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AF: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AG: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AH: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AI: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AJ: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AK(2023-01-28):
使用STM32F103驱动ST7567液晶屏,使用STM32F103驱动ST7567液晶屏

网友AL:
四线? 速度多少

网友AM:
很好的资料,我正需要

网友AN:
ST7567是一种LCD液晶屏的驱动芯片是单芯片点矩阵式的LCD驱动器,集成了LCD控制器和公共/段驱动器

网友AO(2023-02-27):
感谢楼住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AP(2023-03-29):
串行数据,好处理。

网友AQ(2023-05-17):
看看驱动程序

网友AR:
相当不错,楼主太锋利了

网友AS:
支撑oled屏的驱动吗

网友AT:
串行数据,好处置,,这个屏的尺寸年夜了一点,不错

网友AU:
可以直接使用吗

网友AV:
先欣赏,后鼓掌

网友AW:
常用的St7567

网友AX:
St7567具有触摸屏

网友AY:
缺少延时函数.H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Y:
缺少延时函数.H文件

这个delay这块,每个芯片的写法也不一样,但是数值是一样的,所以你就按照你所用的MCU,写个delay函数,只要是这个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AZ(2023-06-26):
准备做这方面,学习一下。

网友AK:
这个屏幕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好用,驱动简单,但是这个屏里有个背景纸,不是太好看,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把背景纸去掉,显示效果会更好看。非常通透

网友BA(2023-08-26):
海鲜市场上这种屏几块钱一个,贼便宜。

网友AU:
这款屏幕我当时也买了的

网友BB:
支持的最大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BC:
你想看到奖励帖子的内容吗

网友BD:
利用stm32f103驱动st7567液晶屏

网友BE:
st7565r以及st7565p兼容吗?

网友BF:
很好,让我们学习。

网友BG:
你们支持OLED驱动吗

网友AX:
所有的程序都可以直接使用吗?

网友BH:
四线速度快多少啊

网友AT(2023-10-08):
常用的ST7567呢

网友AR:
下载并查看一下。

网友AW:
旧铁被挖出来了。

网友BI:
这个屏幕是哪买的啊

网友AS(2023-11-10):
Does the st7567 LCD screen have touch

网友BJ(2024-01-21):
有完整代码吗?

网友BK(2024-03-10):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用到这块屏了。学习了。

网友BL(2024-04-13):
谢谢分享,有完整代码吗?

网友BM(2024-06-24):
LCD_WR_REG前辈这个函数是在哪里定义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M:
LCD_WR_REG前辈这个函数是在哪里定义的呀

你下载我上传的压缩包吧,那里有关于你说的这个函数的定义:

void LCD_WR_REG(u8 da)         //写指令
{
    LCD_CS_LOW;
    LCD_RS_LOW;
    LCD_Writ_Bus(da);
    LCD_CS_HIGH;
}

网友BN:
老帖子翻出来了,再学习学习

网友BO:
这些程序可以直接获得吗?

网友BP(2024-07-28):
借鉴一下

网友BQ:
如果显示结果不如预期,可以调整初始化命令或数据,或者使用示波器检查SPI信号线的波形。

网友BE(2025-02-07):
所有程序都可以直接使用吗?

网友BF:
,通过颠倒判断条件,代码在逻辑表达方面会更清晰,

网友BR:
串行数据很容易处理。这个屏幕的尺寸有点大,这很好

网友BS:
使用STM32F103驱动ST7567液晶屏的关键在于设置MCU与LCD之间的通信接口。配置寄存器,设置时序和刷新速率,然后通过并行或SPI接口发送数据和命令到ST7567驱动液晶屏显示。

网友BT:
分辨率不同,该改什么参数?

网友BU:
海鲜市场的这种屏风,每个几块钱,便宜。

网友BV:
,每个策略由spring管理并在构建后注册,

网友BB:
,用于在代码量较小时进行条件判断,

网友AS:
,不要遵循基于不同参数类型的不同代码逻辑,

网友BW:
对优秀程序员而言,代码质量至关重要。简洁、高效、易读才是衡量好代码的标准。

网友BX(2025-04-27):
您好 请问怎么取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X:
您好 请问怎么取模的

用PCtoLCD2002完美版,网上可下载。我也上传了附件,有需要可自行下载

网友BY:
驱动ST7567液晶屏用F103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S:
需根据单片机型号和电机参数调整。

网友AR:
刷新速度取决于具体应用和硬件配置

网友BD:
串行数据传输方便,显示内容更清晰。

网友BG:
根据不同分辨率,主要调整屏幕配置参数

网友BZ:
优秀程序员追求简洁、可读性强、易于维护的代码,不是简单的好代码。

网友CA:
串行数据传输方便,屏幕尺寸适中,方便查看信息。

网友BW:
统一处理参数,用条件判断或函数调用代替分支逻辑

网友CB:
这些液晶屏驱动都通用的,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BE(2025-06-07):
简单代码适用于小范围条件判断,减少复杂度。

网友BF(2025-07-07):
Spring管理策略,构造完毕即注册。

网友CC:
代码逻辑决定控制策略,像不同的调味料让菜肴味道各异。

网友CD:
屏幕是电子产品中的重要部件,用于显示信息。买屏幕之前要考虑分辨率、尺寸和接口类型等参数。

网友BO:
屏这么便宜,是在海鲜市场上买的吧?这么实惠,适合做单片机显示。

网友CE:
取反逻辑可以让代码更易读,避免混淆。

网友CF:
看过许多此类的程序,这篇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CG:
不一定,需要根据具体硬件和需求调整程序。

网友BT:
要驱动ST7567液晶屏,先通过SPI或I2C连接STM32和ST7567。配置引脚为输出模式,编写控制命令和数据的传输函数,最后加载显示屏驱动程序并绘制所需内容。

网友CH(2025-08-31):
感觉有高大上了一些

网友CI:
ST7567是一种LCD液晶屏的驱动芯片之一,它是单芯片点矩阵式的LCD驱动器

网友CJ:
用STM32F103单片机驱动ST7567液晶屏,得编写控制代码,实现数据传输。需配置GPIO端口、时序和时序控制字,通过SPI或I2C接口传输命令和数据显示。

网友CB:
根据需求调整摄像头传感器分辨率,需调整像素大小、放大倍数、镜头焦距等参数。

网友CK:
要用STM32F103驱动ST7567,先配置I/O口,接着按照ST7567的指令手册发送指令和数据。记得先初始化LCD,再发送数据更新显示。

网友AW:
好的代码是易读、易维护,满足需求,性能佳,而不仅仅是程序员个人的评价。

网友BZ:
不是所有程序都直接可用,需要根据你的单片机型号和具体需求进行调整。

网友CL(2024-10-19):
学习一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