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 用DMA读取ADC数据

楼主(2021-05-20):
芯片是MM32F3277
用DMA读取ADC中的数据。现在可以进入DMA中断,但调试器中AD_value一直没有值。求大佬指点一下。
#include "DMA_ADC.h"

uint16_t AD_value[10];  //ADC采样的数据经过DMA传输的数据放在这里
unsigned short LI_ADCflag=0;

//ADC I/O口初始化
void LI_ADC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RCC_AHBENR_GPIOB,ENABLE); //使能ADC I/O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4;         //通道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电平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I_DMA_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DMA1时钟使能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ADC1->ADDATA); //ADC数据寄存器地址作为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32)&AD_value;         //将ADC中的数据转移道AD_value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传输方向,外设作为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10;                                   //传输数据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Circular;                         //循环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High;                     //通道优先级为最高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禁止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DMA通道1使能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  //DMA中断配置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void LI_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使能ADC1的时钟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Continuous_Scan;          //连续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ADC_Resolution_12b;        //分辨率12
  ADC_InitStructure.ADC_PRESCARE=ADC_PCLK2_PRESCARE_8;       //时钟分频8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0,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ADC_DMACmd(ADC1,ENABLE); //向DMA发出请求
  ADC_Cmd(ADC1,ENABLE);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DISABLE); //DMA传输20个数据完成,标志置1
    LI_ADCflag = 1;
    LED_Ctrl(LEDALL,RVS);     //LED翻转闪烁
    delayms(200);
  }

}

网友A:
DMA用好了,那真是好

网友B:
先直接读取看看,先确认ADC是否正常工作,然后再通过DMA

网友C:
可以先看看不用DMA,ADC有没有数据,这样尝试一下吧

网友D: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ADC1->ADDATA); //ADC数据寄这个改为ADC1->DR看看

网友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x, ADC_Channel_x, ADC_Samctl_239_5);多路adc需要配置这个

网友F:
在DMA初始化中加上
DMA_InitStructure.DMA_Auto_reload = DMA_Auto_Reload_Enable;             //自动重载
就可以看见ADC值。但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我读多路ADC时,每次第一组数据总是错误的,后面的数据正常。

网友G(2021-06-28):
楼主在配置好ADC的GPIO、DMA、自身参数后,还需要启动ADC,这个时候ADC才会开始工作哈: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