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F429的PDR_ON管脚可以直接接地吗

楼主(2021-05-20):
各位大神好,在看STM32的资料AN4488的时候,在3.1和3.2节,关于这个PDR_ON这个管脚的接法有特殊的规定,从字面意思理解是将PDR_ON管脚直接接地,使用NRST控制复位的这种做法只适用于F411等,二巷没有例举的F429等芯片就不能这么干,这是为什么呢?这两种芯片内部是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说STM32F429的PDR_ON管脚可以直接接地吗?

网友A(2022-12-17):
应该也是可以接地的

网友B:
接地是可以, 不过这样就意味着你不使用内部复位功能。

网友C:
感觉这俩芯片的芯片内部差的很多,电路设计都不一样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官方的电路进行设计,这样比较稳妥

网友E:
应该PDR_ON都是接地的吧

网友F:
我还没涉及过F4的电路设计,感觉一般按照官方或者三方的电路设计参考一下就行了

网友G:
属实,F4的很多引脚,都与F1的不一样,都要按需求来

网友H:
这引脚我也没遇到过啊,官方手册说咋弄啊?

网友I:
你就按照接地处理呗,不然好像也没啥操作了吧

网友J:
反正这种引脚一般不能悬空,你可以引一个电阻上,如果需要接地就飞线接一下

网友K:
应该是可以接的,你查查正点原子的F4的电路板呗,有原理图的

网友L:
你试试就好了,问题不大,打不了跳线过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