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ADS1256用cubeMX生成项目,用SPI2读出数据错误?

楼主(2021-05-20):
已软件模拟,一切正常。
//ADS1256读寄存器
u8 ADS1256_Read_Reg(u8 reg)
{
  u8 status;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7)){;}//wait ready
  reg=reg|0x10;
        ADS1256_Write_Bits(reg);
  ADS1256_Write_Bits(0x0);
        delayus(10);        //????? T6 时间调整6.5us
        status=ADS1256_Read_Bits();
        return status;
}
//ADS1256读寄存器
void ADS1256_Write_Reg( u8 reg, u8 senddata)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7)){;}//wait ready
        reg=reg|0x50;
        ADS1256_Write_Bits(reg);
  ADS1256_Write_Bits(0x0);
        ADS1256_Write_Bits(senddata);
}

HAL库
uint8_t ADS1256_Read_Reg(uint8_t reg)
{
  uint8_t status=0xff;
        uint8_t databuffer[2];
  while(ADS1256_Read_Ready){;}//wait ready
  reg=reg|0x10;
        databuffer[0]=reg;databuffer[1]=0;
        if(HAL_SPI_Transmit(&hspi2,&databuffer[0],1,1000)!=HAL_OK) {Error_Handler();}
        if(HAL_SPI_Transmit(&hspi2,&databuffer[1],1,1000)!=HAL_OK) {Error_Handler();}
        delayus(20);        //????? T6 时间调整6.5us
        if(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2,&status,&databuffer[0],1,1000)!=HAL_OK) {Error_Handler();}
        return databuffer[0];
}
//ADS1256写寄存器
void ADS1256_Write_Reg( uint8_t reg, uint8_t senddata)
{
  uint8_t databuffer[3];
  while(ADS1256_Read_Ready){;}//wait ready
        reg=reg|0x50;
        databuffer[0]=reg;databuffer[1]=0;databuffer[2]=senddata;
        if(HAL_SPI_Transmit(&hspi2,&databuffer[0],1,1000)!=HAL_OK) {Error_Handler();}
        if(HAL_SPI_Transmit(&hspi2,&databuffer[1],1,1000)!=HAL_OK) {Error_Handler();}
        if(HAL_SPI_Transmit(&hspi2,&databuffer[2],1,1000)!=HAL_OK) {Error_Handler();}
}

HAL库测试
//ADS1256_Init();
        ADS1256_Write_CS_L;
        delayms(100);

        ADS1256_Write_Reg(0x01,0x01);//状态寄存器初始化
        delayus(20);
        rbuffer[0]=0;
        rbuffer[0]=ADS1256_Read_Reg(0x01);//模拟多路选择器初始化
        delayus(20);

向01寄存器写入1,再读出,数据不对
配置
hspi2.Instance = SPI2;
  hspi2.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2.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2.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2.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2.Init.CLKPhase = SPI_PHASE_2EDGE;
  hspi2.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2.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hspi2.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2.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2.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2.Init.CRCPolynomial = 10;
  if (HAL_SPI_Init(&hspi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网友A(2022-12-24):
数据读出是错的?

网友B:
你用cubemx生成的SPI,肯定是硬件spi啊,应该通讯是没问题的

网友C:
你这个ADS1256是啥?ADC么?

网友D:
话说,是不是你初始化配置的时候有的问题啊

网友E:
你说的数据错误是指?指的是收到的数据是不对的?

网友F: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呗,看看数据收发波形都OK不

网友G:
按理来说,你通信都行,为啥数据能错误呢?

网友H:
数据错误大概都是时序不对,看看你把SPI的速度降下来点试试?

网友I:
用软件模拟正常,用硬件SPI数据异常是么?

网友J:
正常不应该这样,SPICUBEMX配置的话,应该不会这样才对,毕竟配置肯定是OK的。你是不是修改啥了啊?

网友K(2023-02-19):
大部分是硬件的问题,外接的芯片的连接线,电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