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用MDK5新建的工程,库里面没有dac.c文件,只有dac.h文件?

楼主(2021-05-20):
我用MDK5新建了一个F413的工程,发现工程库里面没有at32f4xxdac.c文件,但是有at32f4xxdac.h文件。但是在标准库里面两个文件都有,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如果是库里面还没添加的话,那就悲剧了!!!!!!!

网友A:
你好,关于AT32F413工程dac.c/.h问题回复如下:
1、AT32F413系列不支持DAC。
2、当前版本的BSP是整个AT32F4xx的库,所以里面有dac.c/.h的驱动源码,但在413工程中并未使用。(后续新版的BSP已有计划各系列独立)
3、413工程中有at32f4xx_dac.h,无at32f4xx_dac.c的原因是由于at32f4xx_conf.h是各系列共用的一份文件,里面默认将at32f4xx_dac.h所包含,所以看着现象就是没有.c但有.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关于AT32F413工程dac.c/.h问题回复如下:
1、AT32F413系列不支持DAC。
2、当前版本的BSP是整个AT32F4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