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F429+SRAM 显示闪烁的问题?

楼主(2021-05-20):
使用的是STM32F429+SRAM 移植了STEMWIN裸机版的 显示一次性数据的时候不闪烁,显示实时数据的时候就有一条黑边不停的上下移动,原来以为是显示LTDC刷新频率的问题,后来调高或者调低都还是一样,然后使用示波器观测SRAM的读写波形,发现在LTDC从SRAM中读取数据的时候,会有数据写入,所以是不是可以猜测闪烁是由于SRAM读写冲突的原因引起的,想要在LTDC读取的间隔内再写入数据,使读写不冲突,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2022-12-16):
根本原因是驱动lcd带宽不够,要么换分辨率小点的屏,要么显示从24位改为565,要么其他程序禁止dma使用,要么提高sram工作频率或mcu频率。

网友B:
为啥会数据写入呢?你是否可以仿真跟踪一下呢?

网友C:
按理来说,写入正常,但是不应该显示出来的呀

网友D:
话说,网上应该有相应的教程吧,或者他们做gui都是咋做的啊

网友E: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感觉有点复杂的样子呢

网友F:
刷新率估计也是 有可能的

网友G:
是不是有干扰引起的啊,你电路咋设计的啊?

网友H:
想看看你程序,能把工程贴出来么?

网友I:
这种操作可以用STcubemx试试,都是有自动生成的,也许就OK了吧

网友J:
你闪烁的效果是啥样的,能拍个图或者视频么?

网友K:
我觉得解决应该好弄,你找个关于STemwindemo,用它的demo移植一下就应该好了

网友L(2023-02-19):
闪烁原因很多。比如背光电源不稳,LTDC时钟开得过高,或者开了抖动功能,SDRAM地址、数据线没上拉

网友M:
429价格貌似还没打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