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L152的低功耗测试

楼主(2021-05-20):
本文将验证STM32L32在stop模式下的低功耗电流。

在ST官网的STM32L152RE芯片介绍上明确有说明此芯片在stop模式下可以达到560nA,纳安!并且还可以支持16个外部中断唤醒。

真的这么强!下面来验证一下。

采用nucleo-L152板子进行验证,使用CubeMx生成工程代码。

在CubeMx中选择STM32L152RE这款芯片,pinout如下设置:

如上图,只是简单地将PC13,PB9,PB5,PB4,PD2,PA12,PB15,PB1设置为外部中断。

为了得到最低功耗,时钟树采用芯片内部时钟HSI:

在configuration下,将GPIO都设置为下拉,PC13在NUCLEO板子上是按键,设为上拉。

生成代码。main函数稍作修改:

[cpp] view plain copy

  • int main(void)
  •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   /* USER CODE END 1 */
  •
  •   /* MCU Configuration----------------------------------------------------------*/
  •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   HAL_Init();
  •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   SystemClock_Config();
  •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   MX_GPIO_Init();
  •
  •   /* USER CODE BEGIN 2 */
  •   HAL_PWREx_EnableUltraLowPower();
  •   HAL_PWREx_EnableFastWakeUp();
  •   /* USER CODE END 2 */
  •
  •   /* Infinite loop */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   while (1)
  •   {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 USER CODE BEGIN 3 */
  •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
  •     /* Configures system clock after wake-up from STOP: enable HSI, PLL and select
  •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HSI and PLL are disabLED automatically in STOP mode) */
  •     SystemClockConfig_STOP();
  •     HAL_Delay(200);
  •   }
  •   /* USER CODE END 3 */
  •
  • }

SystemClockConfig_STOP函数如下配置:

[cpp] view plain copy

  • static void SystemClockConfig_STOP(void)
  • {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
  •   /* Enable Power Control clock */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   /* The voltage scaling allows optimizing the power consumption when the device is
  •      clocked below the maximum system frequency, to update the voltage scaling value
  •      regarding system frequency refer to product datasheet.  */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   /* Poll VOSF bit of in PWR_CSR. Wait until it is reset to 0 */
  •   while (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 != RESET) {};
  •
  •   /* Get the Oscillators configur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RCC registers */
  •   HAL_RCC_Get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   /* After wake-up from STOP re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Enable HSI and PLL */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FF;
  •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6;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DIV          = RCC_PLL_DIV3;
  •   if(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      clocks dividers */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if(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1)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编译烧录后使用电流表进行测试

0.3uA! 看来所言非虚,300nA,按下按键,发现电流变大了,如下:

电流变为11mA,这个位为工作电流,这说明外部中断生效了。

STM32L152在低功耗这块,确实还不错!实测stop模式下300nA的电流,比手册上所示的560nA还低,看来ST还是比较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