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L152的IAP移植笔记

楼主(2021-05-20):
本文将针对STML152的IAP移植过程作一个笔记。

首先得下载AN3310的示例代码,下载完成后,我们需要做些修改,我们将在nucleo-L152RE板子上进行验证测试

由于NUCLEO-L152RE板子默认MCU是没有外挂晶振的,但可以通过ByPass方式使用ST-LInk的8M晶振,但这里只是作为IAP,且只需要使用到串口,因此可以只使用HSI,于是,在AN3310的工程中打开system_STM32l1xx.c文件找到SystemInit函数,注释掉//SetSysclock();,让系统使用默认的HSI即可。

[cpp] view plain copy

  • void SystemInit (void)
  • {
  •   /*!< Set MSION bit */
  •   RCC->CR |= (uint32_t)0x00000100;
  •
  •   /*!< Reset SW[1:0], HPRE[3:0], PPRE1[2:0], PPRE2[2:0], MCOSEL[2:0] and MCOPRE[2:0] bits */
  •   RCC->CFGR &= (uint32_t)0x88FFC00C;
  •
  •   /*!< Reset HSION,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
  •   RCC->CR &= (uint32_t)0xEEFEFFFE;
  •
  •   /*!< Reset HSEBYP bit */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   /*!< Reset PLLSRC, PLLMUL[3:0] and PLLDIV[1:0] bits */
  •   RCC->CFGR &= (uint32_t)0xFF02FFFF;
  •
  •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   RCC->CIR = 0x00000000;
  •
  • #ifdef DATA_IN_ExtSRAM
  •   SystemInit_ExtMemCtl();
  • #endif /* DATA_IN_ExtSRAM */
  •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HB/APBx prescalers and Flash settings */
  •   //SetSysClock();
  •
  • #ifdef VECT_TAB_SRAM
  •   SCB->VTOR = 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 #else
  •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 #endif
  • }

然后修改man.c文件中的main函数,注释掉一些按键,让程序默认进入到升级模式:

[cpp] view plain copy

  • int main(void)
  • {
  •   /* Unlock the Flash Program Erase controller */
  •   FLASH_If_Init();
  •
  •   /* Initialize Key Button mounted on STM32L15xx-EVAL board */
  •   //STM_EVAL_PBInit(BUTTON_KEY, BUTTON_MODE_GPIO);
  •
  •   /* Test if Key push-button on STM32L15xx-EVAL Board is pressed */
  •   //if (STM_EVAL_PBGetState(BUTTON_KEY) != 0x00)
  •   {
  •     /* Execute the IAP driver in order to reprogram the Flash */
  •     IAP_Init();
  •     /* display main menu */
  •     Main_Menu ();
  •   }
  • #if 0
  •   /* Keep the user application running */
  •   else
  •   {
  •     /*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APPLICATION_ADDRESS" */
  •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 4);
  •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       Jump_To_Application();
  •     }
  •   }
  • #endif
  •   while (1)
  •   {}
  • }

由于NUCLEO板子默认使用的是USART2,因此需要修改使用的串口:

[cpp] view plain copy

  • void IAP_Init(void)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 USART resources configuration (Clock, GPIO pins and USART registers) ----*/
  •   /* USART configured as follow:
  •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 Word Length = 8 Bits
  •         - One Stop Bit
  •         - No parity
  •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   //STM_EVAL_COMInit(COM2,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2_Init(&USART_InitStructure);
  • }

USART2_Init()函数为新添加的串口初始化函数,其定义如下:

[cpp] view plain copy

  • void USART2_Init(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 Enable GPIO clock */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   /* Enable UART clock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USART2);
  •
  •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USART2);
  •
  •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RX_PIN[COM];
  •   //GPIO_Init(COM_R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
  •   /* USART configuration */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
  •
  •   /* Enable USART */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

接下来需要修改程序中使用到的打印函数:

[cpp] view plain copy

  • void SerialPutChar(uint8_t c)
  • {
  •   USART_SendData(USART2, c);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
  • }

[cpp] view plain copy

  • uint32_t SerialKeyPressed(uint8_t *key)
  • {
  •
  •   if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
  •     *key = (uint8_t)USART2->DR;
  •     return 1;
  •   }
  •   else
  •   {
  •     return 0;
  •   }
  • }

基本上就移植好了,编译烧录进NUCLEO板中运行。

接下来需要找一个PC端软件超级终端。

除了IAP程序,我们还得准备APP程序,由于IAP支持烧录的是BIN文件,因此,我们得生成BIN文件,HEX是不行的。

在APP工程中我们得注意几项内容,以IAR为例:

1 在option->Linker下:

  config->Edit..--->Vector Table 的起始地址改为:0x08003000

  ---->Memory Regions->ROM改为:0x08003000

2 option->Output Converter->修改生成BIN文件

3  sysytem_stm32l1xx.c文件下

找到宏定义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3000

偏移位置必须改为0x3000

到此基本可以了,APP就这样。

最后就是测试了。

测试:

首先得将IAP烧录进MCU,然后再通过IAP烧录APP。

通过IAP烧录APP过程如下:

打开超级终端,连接上串口,有如下界面:

波特率:115200 data bis:8 parity:none stop bits:1 Flow control:none

通过键盘输入1:

从菜单transfer->Send file打开如下界面,输入APP的BIN文件路径,并使用Ymodem传输协议,如下图:

点击Send,开始烧录。。。

传输结束后,按下3,运行APP程序,至此,整个IAP与APP都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A:
你这是次次上电运行IAP,然后等待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