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分析电路

楼主(2021-05-20):
这个怎么分析呢;

网友A:
这难道不是咪头采样电路? 偏置隔直反相放大高通,后一级那个LM358是干嘛用的?那是正反馈?

不是采样电路,也算不上高通,电路是电容耦合罢了。后级为施密特比较器,也叫施密特触发器,反相输入型。

网友B:
知道运放基本电路就会分析了。第一级是个反相比例放大器,第二级是个施密特比较器。MIC信号被第一级电路放大,经二极管隔离给C32充电,当C32上的电压超过施密特电路的门限时,施密特电路的输出反转为低。可见,这是个声音侦测电路,外界声音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电路输出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