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用SDIO在SD卡中创建FATFS文件系统新建txt文件并读写其内...

楼主:
求救各位大神,我在用GD32F450,想在SD卡里新建一个txt格式的文件保存一些数据,使用官方例程的SDIO通道,移植2个版本步骤差不多,结果都是能初始化正常,延时f_mount(&fs,"0:",0);可通过,返回0 ( 但f_mount(&fs,"0:",1);这样写就会程序卡死)。  然后通过后创建文件就卡死,求救啊,哪位有调试通的例程分享学习一下,万分感谢!main()
{
   sd_error = sd_config();           //内包含sd_init();              函数初始化卡等,获取卡信息,配置总线模式和传输模式
   card_info_get();                              //将获取的卡信息打印到调试串口
   Fstate=f_mount(&fs,"0:",0);
        if(Fstate == FR_OK)
        {
                 printf("SD card mount ok!\r\n");
        }
        else
        {
                 printf("SD card mount error, error code:%d.\r\n",Fstate);
        }

   /*以上打印结果都正常,卡片信息大小块之类的都可以打印*/
   Fstate = f_open(&fil, filename,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这里会卡死
   printf("05191541 f_open Fstate = %d \r\n",Fstate);                         // 这句打印因为f_open卡死,不会被打印

}

在线断点看了一下卡住的位置,f_open() 函数中调用 --> find_volume() 函数里
        //这个if判断进不去
        if (fs->fs_type) {                                        /*如果卷已装入 If the volume has been mounted */
                stat = disk_status(fs->drv);
                if (!(stat & STA_NOINIT)) {                /* and the physical drive is kept initialized */
                        if (!_FS_READONLY && mode && (stat & STA_PROTECT)) {        /* Check write protection if needed */
                                return FR_WRITE_PROTECTED;
                        }
                        return FR_OK;                                /* The file system object is valid */
                }
        }

       /* 以下代码尝试装入卷(分析BPB并初始化fs对象) Following code attempts to mount the volume.  */

        fs->fs_type = 0;                                        /* Clear the file system object */
        fs->drv = LD2PD(vol);                           /* Bind the logical drive and a physical drive */
       stat = disk_initialize(fs->drv);        /* Initialize the physical drive */
        if (stat & STA_NOINIT) {                   /* Check if the initialization succeeded */
                return FR_NOT_READY;                    /* Failed to initialize due to no medium or hard error */
        }
        if (!_FS_READONLY && mode && (stat & STA_PROTECT)) { /* Check disk write protection if needed */
                return FR_WRITE_PROTECTED;
        }

会卡死在 stat = disk_initialize(fs->drv);这个函数里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
{
   DSTATUS stat = RES_OK;

     if(disk.is_initialized[pdrv] == 0)
    {
       disk.is_initialized[pdrv] = 1;

       stat = disk.drv[pdrv]->disk_initialize(disk.lun[pdrv]);              //就是这里卡死,找不到原因,愁人
     }
  return stat;
}

求救啊,哪位有调试通的例程分享学习一下,万分感谢!
求救啊,哪位有调试通的例程分享学习一下,万分感谢!
求救啊,哪位有调试通的例程分享学习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2022-04-21):
我擦,我这两天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卡在那里,然后报硬件故障。

网友B:
来来来,等待版主大大解答。

楼主(2022-05-24):
后来问题解决了,我用的卡64G容量太大,目前换成8G可以正常运行。貌似识别卡容量好像跟代码协议的版本有关系

网友C:
楼主用的官方哪个例程呀? 我用官方的SDIO例程遇到问题,卡死在sd_bus_mode_config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楼主,我用的是8G卡,也卡死在f_open里同样的地方,为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用的是8G卡,也卡死在f_open里同样的地方,为啥呀

解决了,原来是我fatfs的diskio里没改完整

网友D(点评):
diskio哪里需要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