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推挽电路和线圈之间的问题

楼主(2021-05-20):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电路,电路结构如下图所示。大概描述一下,就是用单片机输出一个正弦波,利用减法器减去直流分量变为交流信号,然后通过推挽电路进行功率放大,然后将信号给线圈。通过我们测试发现,如果单片机不输出信号,也就是不给推挽电路信号,那么推挽电路的管子发烫很严重,甚至烧毁管子,如果给的信号不是交流信号,而是有直流分量,那么其中一个管子也发烫很严重,甚至会烧毁管子。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测量下静态电流。你应该用个运放配合,让后级工作于甲乙类减小功耗。或者用分立零件做一个甲乙类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