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573F下电模式没达到预期的0.3uA,可能的原因是啥?

楼主(2021-05-20):
测量位置在单片机供电线,后面只有单片机以及外围电容、DCDC的电路。

网友A:
我关掉内置32K了,没关是0.8ua,还有什么占用了0.2ua?

网友B:
0.5也已经很厉害了 我感觉这个0.3也已经是一个极限值了 没准是各种理想化情况下的推测值

是的,我也只是疑惑一下,没必要最求极致

网友C:
感觉那0.2ua在USB那里,不过官方手册写的是0.3-1.3,在范围内了

不过那也不重要了,这点还抵不过电池自放电

网友D:
还有些外设处理不当

官方也没回复,电池自放电才是大头
找不出是哪些

楼主(2021-06-30):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篇说明:https://www.cnblogs.com/iot-fan/p/13473202.html

我关掉内置32K了,没关是0.8ua,还有什么占用了0.2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也已经很厉害了 我感觉这个0.3也已经是一个极限值了 没准是各种理想化情况下的推测值 ...

话说我在楼里评论能看得到消息提醒吗

楼主:
2条万用表表笔以及2条鳄鱼头夹线1.30Ω

网友E:
是不是测试线的内阻导致的!

网友E:
0.5个ua已经很小了,肯定进了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0.5个ua已经很小了,肯定进了低功耗

跟数据手册上的0.3uA有比较大的出入,表笔包括测试线1.3Ω,我在这边没法测试线两端压降,只有一个精度够的表。官方也避开了回答这个问题,看看往后国产还有啥价格低低功耗性能可以的产品选择了,不想死磕沁恒的ble单片机了。

网友F(2021-09-14):
已经很好了